单片机数码管点阵时钟焊接组装说明

楼主(2017-04-29):
焊接组装说明

1.     USB电源接口最难焊,要先焊上,USB电源接口共5个脚,把不用的中间三个脚掰断,省得焊短路,把USB电源接口插到电路板上,把电烙铁温度调到350度以上,手捏USB,翻转电路板,把焊锡插入USB的一个焊盘孔内再用电烙铁加热,直到焊锡流满焊盘孔并把焊脚粘牢,放手再焊其它三个焊脚。最后翻过来焊两个电源焊脚,电烙铁放上去先加热焊盘,然后再把焊锡放上融化即可,注意不要跟USB金属外壳短路

2.     其它较好焊,把电烙铁温度调到300度以下,先焊小部件再焊大部件,每个插脚都要插到底,数码管先不焊。注意IC引脚,注意电解电容的正负极,蜂鸣器的正负极(蜂鸣器以PCB板上的正负为准,不要以外壳上的为准),电容C1C2200(20pF)220(22pF),热敏电阻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弄掉引脚上的陶瓷,这些焊完后,修剪引脚,检查是否有焊错的,是否有虚焊。

3.      检查无误后焊数码管,按板子上的丝印标记先装上数码管,注意第3个数码管是倒装装好检查无误后再焊接。

4.      焊完后上电测试,第一次上电显示的数值是不定的,按使用说明调好即可,若按键不能用很有可能是热敏电阻焊坏了,把热敏电阻换成10K电阻就行,但温度不能用了。没按按键若有按键操作的情况,如显示Et,按键不灵等,是因为按键两脚有较小的阻值,导致IO口被拉低,检查板子,再用酒精清洗。

5.      外壳组装若不好插入用小刀稍微修下,亚克力板的开孔工艺误差是±0.5mm。

使用说明

1.“功能”键进入设置项Fn,“选择”键进入某Fn项,“加”键调该项数据,“确认”键保存该项数据。

2.F1调时间,F2调闹钟,F3调时制(12时制和24时制),F4调闹钟时长(30秒、60秒、90秒、120秒,150秒、180秒),F5调闹钟音乐(0让我们荡起双桨、1猪八戒背媳妇、2千千阙歌、3嘀嘀嘀),F6闹钟整点报开关(0闹钟整点报1闹钟整点报2闹钟整点报3闹钟整点报),整点报时间(7:0022:00),整点报滴滴两声,F7时间补偿(-800800,即-8秒至8秒,步进10毫秒,记录一段时间,比如7天,7天后快10秒,10/7=1.43,也就是1天快了1430毫秒,调到143即可,若是1天慢了1430毫秒,调到-143),F8温度补偿(-6度至6度),F9光控开关(oN开,oFF关)。

3.模式选择,正常状态下按“选择/确认”键可切换3种状态(tC交替显示时间7秒和温度3秒,t只显示时间,C只显示温度)。

4.按住“功能/加”键3秒显示Et,初始化所有设定(闹钟7点、时制24、闹钟60秒、闹钟音乐0、闹钟整点报关、时间补偿0、温度补偿0、光控开)。

5.断电记忆,亮度随环境光线的变化而变化,数字光控,1024级(相当无极光控),强光下清晰可见,黑暗的环境下柔和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