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湿度程序在二级菜单上无法显示

楼主:
请教:为什么温湿度在二级菜单上无法显示,但是自己调用可以显示?这是出问题的代码。哪一位大神做过类似的东西,能否发我一下代码。

网友A(2017-04-29):
抱歉,上面有两个错字:是直接不是自己。
这个程序是为了实现利用菜单来显示温湿度,菜单是找的,已经调试好了,但是加入温湿度显示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无法进入二级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