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573和373一样吗 能替换吗

楼主(2017-04-29):
大家说说573和373区别能替换吗

网友A:
都是8D锁存器,引脚功能相同,但排列不同,在印制板上不能替换。

网友B:
74h573 吗?一般是用 TM1628等,74H595  164也有用,373不知是哪个型口,拍图上来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4h573 吗?一般是用 TM1628等,74H595  164也有用,373不知是哪个型口,拍图上来看下。

10年前,学单片机的都知道373。373是51单片机并行扩展时代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