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F8591做的电压表显示电压值一直在变化,就算不加电压也有数值,反正就是乱跳

楼主(2017-04-29):
用PCF8591做的电压表显示电压值一直在变化,就算不加电压也有数值,反正数值就是乱跳。
我用了http://www.51hei.com/bbs/dpj-78170-1.html 中的代码,不是很懂。求解答。

网友A: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5 PCF85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考虑一下多点求均值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多点求均值,一般电压表的输入阻抗非常高,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对采集的信号进行滤波平滑处理试试。

网友C:
不加电压,输入引脚悬空会有静电的,可用100k电阻接到地试试,接上被测试的电压如果是在0.0几有变化是正常的(电压和测量的变动和误差),可以降低对电压的读取频率,或者读到的多次数据求下平均值。

网友D(2023-09-17):
我的数值倒是出来了,但是乱跳啊,数字,头疼。看我上传的3张图片,电压值,是不是很头疼? 有认证知道原因不,欢迎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值倒是出来了,但是乱跳啊,数字,头疼。看我上传的3张图片,电压值,是不是很头疼? 有认证知道原因 ...

OSC接地试试,我正在开发这个东东,也发现这个问题,买的模块测试的,模块的OSC脚未接地,电压表测量,有0.9V的交流电压降,不知道为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值倒是出来了,但是乱跳啊,数字,头疼。看我上传的3张图片,电压值,是不是很头疼? 有认证知道原因 ...

现在是电压值太大,有知道原因的不?大约在253V,实际市电用万表测是239V。 差1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