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光立方灰度显示程序

楼主:
基于stm32的光立方灰度显示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h"
#include "spi.h"

#define TOTALPeriod 1000
#define LIGTHNESS_0  TOTALPeriod-(TOTALPeriod/100)
#define LIGTHNESS_1  TOTALPeriod-(TOTALPeriod/100*5)
#define LIGTHNESS_2  TOTALPeriod-(TOTALPeriod/100*20)
#define LIGTHNESS_3  TOTALPeriod-(TOTALPeriod/100*40)
#define LIGTHNESS_4  TOTALPeriod-(TOTALPeriod/100*90)

u8 layer_cnt,light_cnt;
char  frame_data[5][6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
unsigned int all_cnt;
void TIM1_PWM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OTALPeriod;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LIGTHNESS_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1, TIM_OPMode_Sing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void 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void delay(int cnt)
{
        while(cnt!=0) cnt--;
}

void display_layer( char ly,char* pdata)
{        u8 i;

        SPI2_ReadWriteByte(0x01<<ly);
        for( i=0;i<8;i++)
        {
                SPI2_ReadWriteByte(*(pdata+i));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
void set_lightness(u8 lg)
{
        switch(lg)
        {
                case 0:
                        TIM_SetCompare1(TIM1,LIGTHNESS_0);
                  break;
                case 1:
                        TIM_SetCompare1(TIM1,LIGTHNESS_1);
                  break;
                case 2:
                        TIM_SetCompare1(TIM1,LIGTHNESS_2);
                  break;
                case 3:
                        TIM_SetCompare1(TIM1,LIGTHNESS_3);
                  break;
                case 4:
                        TIM_SetCompare1(TIM1,LIGTHNESS_4);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2_handler()
{
        if(layer_cnt>=8)
        {
                layer_cnt=0;
                light_cnt++;
                if(light_cnt>=5)
                        light_cnt=0;
        }

        display_layer(layer_cnt,frame_data[light_cnt]+layer_cnt*8);
        set_lightness(light_cnt);
        TIM_Cmd(TIM1, ENABLE);
        layer_cnt++;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2_handler();
    all_cnt++;

  }
}

网友A(2018-02-25):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