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运行问题 后退,右转按下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7-04-30):
求助!自己做了个智能小车,51单片机,L298N驱动模块,暂时用键盘控制小车运行,烧进代码,前进,左转,暂停正常,后退,右转按下按键没反应,尝试换了其他按键控制后退右转,依然这样子,是驱动的问题嘛?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给程序,猜不出来的。

网友B:
应该是L298n的问题吧,按下按键后你用万用表测测L298N的输出电压试试呢

楼主:
已解决,用了两个L298N,其中一个出了问题,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