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硬件IIC) STM32源程序

楼主:
MPU6050(硬件IIC)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I2C EEPROM(AT24C02)测试,测试信息通过USART1打印在电脑的超级终端。
*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0.0
*
* 作者    :wildfire team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_MPU6050.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elay.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 串口1初始化 */
        USART1_Config();
        /*IIC接口初始化*/
        I2C_MPU6050_Init();
        /*陀螺仪传感器初始化*/
  InitMPU6050();

        /***********************************************************************/

        while(1)
        {
                printf("\r\n---------加速度X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ACCEL_XOUT_H));
                printf("\r\n---------加速度Y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ACCEL_YOUT_H));
                printf("\r\n---------加速度Z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ACCEL_ZOUT_H));
                printf("\r\n---------陀螺仪X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GYRO_XOUT_H));
                printf("\r\n---------陀螺仪Y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GYRO_YOUT_H));
                printf("\r\n---------陀螺仪Z轴原始数据---------%d \r\n",GetData(GYRO_ZOUT_H));
                delay_ms(500);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下载:

网友A(2017-08-01):
之前调试过一个硬件I2C,没有成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2017-11-21):
谢谢分享,这个 直接就可以出 数据了,不过数据 不稳定啊。我试试 加 DMP后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