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单片机的智能风扇

楼主(2017-04-30):
想做一个温控风扇,不知道用一块单片机还能增加那些功能

网友A:
看你的风扇了,电机驱动是个问题,如果是小风扇需要考虑电机驱动的问题,用电机驱动模块甚至用mos管直接驱动。大一些的就要考虑功率变换电路了。温度检测的话应该有现成的模块,或者乐意动手可以用热敏电阻和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