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按键调节屏幕数值,不过按键老是无效,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30):
if(KEY2==0)
                {
     delay_ms(2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7);//ÎÂ
           OLED_ShowCHinese(18,0,9);//¶è
           OLED_ShowCHinese(36,0,12);//ÏT
           OLED_ShowCHinese(54,0,9);//¶è
                 OLED_ShowString(71,0,":");

                         while(j)
                           {
                                        OLED_showint(80,0,Temp0);
                                  delay_ms(200);
                                        OLED_showint1(80,0,Temp0);
                                        delay_ms(20);
          if(KEY0!=t1)
                        {
                                                        Temp0++;
                                                }
                            if(KEY1!=t2)
                        {
                                                        Temp0--;
                                                }

                      t1=KEY0;
                                        t2=KEY0;
                                        if(KEY2==1)
                                          {
                                                j=0;
                                          }
                                        }

                          OLED_ShowCHinese(0,3,8);//êa
              OLED_ShowCHinese(18,3,9);//¶è
              OLED_ShowCHinese(36,3,12);//ÏT
              OLED_ShowCHinese(54,3,9);//¶è
                    OLED_ShowString(71,3,":");
                    OLED_showint(80,3,Rh0);
                         while(k)
                           {
                                         OLED_showint(80,3,Rh0);
                                  delay_ms(200);
                                        OLED_showint1(80,3,Rh0);
                                        delay_ms(20);

          if(KEY0!=t1)
                        {
                                                        Rh0++;
                                                }
                            if(KEY1!=t2)
                        {
                                                        Rh0--;
                                                }

                      t1=KEY0;
                                        t2=KEY1;
                                        if(KEY2==0)
                                          {
                                                k=0;
                                          }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7);//ÎÂ
                OLED_ShowCHinese(18,0,9);//¶è
                OLED_ShowCHinese(0,3,8);//êa
                OLED_ShowCHinese(18,3,9);//¶è
                OLED_ShowString(36,0,":");
                OLED_ShowString(36,3,":");
                OLED_ShowString(65,0,".");
                OLED_ShowString(65,3,".");
                OLED_ShowCHinese(73,0,10);
                OLED_ShowString(89,0,"C");
                OLED_ShowString(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