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散热风扇控制器设计STC15F104e单片机+DS18B20+ULN2003A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
stc15f104e+ds18b20+ULN2003A简易散热风扇控制器,压缩包内有用C51的仿真和原程序C。新手发帖,请多指教
下面是风扇控制器的仿真原理图:

F1 40度启动   F2  50度启动
F1 小于35度停止   F2 小于 45度停止
用8051仿真15F104E,用小灯泡代替小风扇好看点,因为风扇停止太慢。

散热风扇控制器的单片机源程序:

///朱旭东2017年改 89c52rc 11.0592MHZ
//+99.9~-9.9
// 十位  个位  小数   小c   P0.0-P0.7 A-G点,使用3位管时不用小C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xxxx.H>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12]={0x3f,0x06,0x5b,0x4f,0x66,
                              //  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61}; //显示段码0,1,2,3,4,5,6,7,8,9,-.C
unsigned int tem;
sbit led1=P3^4;
sbit led=P3^5;
sbit TMDAT =P3^2; //DS18B20的数据输入/输出脚DQ,根据情况设定
sbit led2=P3^3;
bit  fg=0;        //温度正负标志
unsigned char k;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STC15系列单片机延时1微秒@12MHZ
{
    while (n--)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显示延时程序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void Init_DS18B20(void)        //发送复位
  {
  unsigned char i=0;
  //TMDAT=0;   delay_us(240); delay_us(240);//168   for(i=0;i<103;i++); //370us
// TMDAT = 1;delayus(46);//5  for(i=0;i<4;i++); // 16 us
TMDAT = 1;          //DQ复位
delay_us(80); //稍做延时
TMDAT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us(24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elay_us(240);
TMDAT = 1;          //拉高总线
delay_us(60);
i=TMDAT;
delay_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_us(18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TMDAT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TMDAT  = 1; // 给脉冲信号
                if(TMDAT ==1){
                        dat|=0x80;
                }
                delay_us(60);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TMDAT= 0;
                TMDAT = dat&0x01;
                delay_us(60);
                TMDAT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if(t<0x0fff)//前五位为0
   fg=0;          //+温度时的标志
    else
      {fg=1;
      t=~t+1*10-7;//得到真实温度*10 ,为了显示后一位小数,-7使负误差减小为0.1度
           }  //-温度时的标志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em=t;
        return(t);
}

/*
void Led()
{
   if(fg==0)   //温度为正时显示的数据
   {
    w1=w2=w3=w4=1;
    w1=0;
    P3=seg7code[tem%1000/100];//输出十位数
     Delay(15);
     w1=1;
     w2=0;
    P3=seg7code[tem%100/10]|0x80; //输出个位和小数点
     Delay(15);
    w2=1;
    w3=0;
    P3=seg7code[tem%10];   //输出小数点后第一位
    Delay(15);
    w3=1;
     w4=0;
    P3=seg7code[11];//输出c
    Delay(15);
    w1=w2=w3=w4=1;
   // P0=seg7code[xiaoshu2];       //输出小数点后第二位
   // Delay(4); P2=P2|0xf0;
   }

  if(fg==1)  //温度为负时显示的数据
   { w1=w2=w3=w4=1;
   w1=0;
    P3=seg7code[10];           //负号
    Delay(15);
    w1=1;
    w2=0;
    P3=seg7code[tem%100/10]|0x80; //输出个位数和小数点
    Delay(15);
    w2=1;
    w3=0;

    P3=seg7code[tem%10];   //输出小数第1位
    Delay(15);
    w3=1;
    w4=0;

    P3=seg7code[11];//输出c
    Delay(15);
   w1=w2=w3=w4=1;
    //P0=seg7code[xiaoshu];       //输出小数点后第一位
   // Delay(4); P2=P2|0xf0;
   }
}
*/

main()
{fg=0;
  led=0;
  led1=0;
   P3M0=0x00;
   P3M1=0x00;//P3口推挽
  // P1M0=0x00;
  // P1M1=0x00;

  while(1)
   {
for(k=0;k<100;k++)
{Delay(15);
    ReadTemperature();
   // Led();
    Delay(15);
    if(tem>=400)//风扇1启动温度40
     {led=1;
        }
    if(tem>=500)//风扇2启动温度50
     {led1=1;
        }

所有资料下载(含仿真与源码):

网友A(2017-04-30):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