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单片机仿真和源代码

楼主:
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单片机仿真图:

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单片机源程序: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sbit MA   = P1^0;
sbit MB   = P1^1;

void main(void)
{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 == 0);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MA   = 0;
                        MB   = 1;
                }
                if(K2 == 0)
                {
                         while(K1 == 0);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MA   = 1;
                        MB   = 0;
                }
                if(K3 == 0)
                {
                         while(K1 == 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MA   = 0;

下载:

网友A(2017-04-30):
你好,请问有没有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电机转速,还可以正反转,并且可以将转速在LCD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刷新频率不低于1秒的源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没有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电机转速,还可以正反转,并且可以将转速在LCD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刷新频 ...

这个百度上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