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30):
如题,1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上网百度一下

楼主:
百度了,想知道有没有了解的更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想知道有没有了解的更详细的

电阻的作用,都是取决于在什么电路。比如像
http://www.51hei.com/bbs/dpj-79854-1.html

网友B:
看用在哪里?有当搭桥,有测试电压差,有电路t补偿等

网友C:
通常用于电流取样

网友D:
电流取样

网友E:
根据电路,有许多种不同的用法。反馈、电流取样、降压、当跳线、当熔丝保护电路等等..........

这样提问,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结果。

网友F:
电路不同用处不同,没有定论,但主要是限流取样用的

网友G:
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增加电流通过的阻力的.就象是在水渠中放入东西,能阻止水的顺利通过也是一个道理.
1、限止电流的通过量,起到限流的作用.
2、在串联电路中,起到分压作用.因使用电阻的大小和组合(串联或并联),可以起到升压和降压的作用.
3、在并联电路中,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网友H:
采样电阻,功率电阻

网友I:
1欧姆电阻常见用于电流取样,也有用于RC电源滤波。

网友I:
不要以为电阻值很小了,小的还有1毫欧的电阻,甚至小于1毫欧的电阻,用于电流取样。

网友J:
可以用于保护电路 避免短路

网友J:
试试看吧 多学点没坏处

楼主:
这个有人能在深入的讲下么,我没怎么看懂,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K:
限流的应用,另一种是起到保护相当保险管。

网友L:
信号抗干扰

网友M:
我们一般会用于测量电流:在1Ω电阻两端测电压,从而得到电流大小。

网友N:
作用很多,限流、降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作用很多,限流、降压等

限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一般会用于测量电流:在1Ω电阻两端测电压,从而得到电流大小。

是直接测,还是要运放,要是通过运放,能讲的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O:
用处多了啊

网友P:
电流取样的作用。

网友Q:
电阻的作用的看你用在什么电路里面  具体的作用的看电路图才能解释

网友R:
电阻一般用来分压或限流,但1欧那么小的电阻有些特殊用途。首先是用来做功放电路的发射极负载,在推挽电路中可以看到,用于稳定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其次是与电容或电感做相位补偿电路;经常在音频功放电路的输出级可以看到。第三是做过流保护电路;当过流时这个电阻先烧坏,以自我牺牲方式保护后面更重要更昂贵的电路。

网友S:
要具体电路看了

网友T:
调压和调电流,稳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S:
要具体电路看了

比如上面这个电路?

网友U:
超多用处

网友V:
限流作用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上网百度一下

分压。。。。。。

网友X:
一欧电阻,一般可以用在保险,电流采样,限流。

网友Y:
上拉或下拉

网友Z:
限流或取样,用时要小心,电阻太小容易坏,不要超压

网友Z:
采样作用(某些电流采样)
均流作用(比如多个功率管并联)
限流作用(某些电源限制冲击电流)
保险作用(,如节能灯,电视机等)
当然不一定是1欧,看电路设计

网友AA:
具体情况具体作业

网友AB:
可用做采样电阻,采集电流信号

网友AC:
电阻一般用来分压或限流,但1欧那么小的电阻有些特殊用途。首先是用来做功放电路的发射极负载,在推挽电路中可以看到,用于稳定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其次是与电容或电感做相位补偿电路;经常在音频功放电路的输出级可以看到。第三是做过流保护电路;当过流时这个电阻先烧坏。

网友AD:
1殴电阻作补偿电路吧

网友AE:
还有0欧姆电阻 呢,跨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