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传感器仿真和代码

楼主:
基于S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的仿真,有需要的下载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sbit DATA =P1^1;//数据
sbit SCK=P1^0;//时钟
#define TEMP_ML 0x03   //000   0001    1 温度命令
#define HUMI_ML 0x05   //000   0010    1 温度命令
unsigned char error  ;//全局错误变量
unsigned char ack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temp_zi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humi_zi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h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LL  ;//全局应答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int  recs=0;//接收次数

const unsigned char  X_WD[11]="当前温度:+-";
const unsigned char  X_SD[10]="当前湿度:";
const unsigned char  S_WD[11]="报警温度:+-";
const unsigned char  S_SD[10]="报警湿度:";
const unsigned char  SHUO[15]="0123456789.%RH";
const unsigned char  DU_ZHI[6]="℃  ";

   int  xts_zi=0 ;//温度值
   int  xtg_zi=0 ;//温度个位值
   int  xtd_zi=0 ;//温度点值

   int  xss_zi=0 ;//湿度值
   int  xsg_zi=0 ;//湿度个位值
   int  xsd_zi=0 ;//湿度点值

   int  sts_zi=6 ;//温度值
   int  stg_zi=0 ;//温度个位值
   int  std_zi=0 ;//温度点值

   int  sss_zi=9 ;//湿度值
   int  ssg_zi=0 ;//湿度个位值
   int  ssd_zi=0 ;//湿度点值

   int  szf=1   ;//设正负
   int  xzf=1   ;//显正负

//**************************************
sbit E_CLK =P0^7;//起始信号
sbit RW_SID=P0^6;//H:读 L:写
sbit RS_CS =P0^5;// H:数据 L:命令
sbit soud =P0^0;// 声音

//*******************************基本驱动程

void busyaaa_check(void)
{
    uchar keyx;
        P2=0XFF;

        while(1)
        {
                RS_CS=0;//命令
                RW_SID=1;//读
                E_CLK=1;
                keyx=P2;
                E_CLK=0;
        if((keyx&0X80)==0X00)
        break;
                }
  }

void wcom(unsigned char com)//并口写命令
      {
    busyaaa_check();//忙检测
        RS_CS=0; //以命令方式
        RW_SID=0;//写
        E_CLK=1;//使能信号开始
        //nop();
        P2=com;//送出数据
        //_nop_();
        E_CLK=0;//不使能
      }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并口写数据
        {
        busyaaa_check();//忙检测
        RS_CS=1;//以数据方式
        RW_SID=0;//写
        E_CLK=1;//使能
//        nop();
        P2=dat;//写入数据
//        nop();//延时
        E_CLK=0;//不使能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lcd_char(void)
{
        wcom(0x30);//基本指令
        wcom(0x0C);//0000,1100 游标显示关 整体显示开
        // wcom(0x01);//0000,0001 清除显示RAM
        wcom(0x02);//0000,0010 显示RAM 地址归位
        wcom(0x80);//1000,0000 设定显示RAM 地址到地址计数器
        wcom(0x06);//0000 0110 右移位
        wcom(0x0c);//0000 1100开显示
}

//****清屏******************
void clear(void)
        {
                wcom(0x30);//基本指令
                wcom(0x01);//清屏
        }

//****************************调用字库显示汉字
//***************************************
//printf 函数用到的函数。要在STDIO.H 中将原有的PUTCHAR 函数屏蔽。
//写汉字要在基本指令集下进行。
void putchara(unsigned char cc)
{
        switch(cc)
        {
                case 'c' : //clear
                wcom(0x01);
                break ;
                case 'f' : //first line
                wcom(0x80);
                break ;
                case 's' : //second line
                wcom(0x90);
                break ;
                case 't' : //third line
                wcom(0x88);
                break ;
                case 'd' : //fourth line
                wcom(0x98);

                break ;
                default :
                wdata(cc); //data
                break;
        }
}

//--显示字---
xian_zhi_t()
{
   int i;

   for (i=0;i<9;i++)
      wdata(X_WD[i]);

          if(xzf==1)
           wdata(X_WD[9]);
          else
           wdata(X_WD[10]);

      wdata(SHUO[xts_zi]);//十位
      wdata(SHUO[xtg_zi]);//个位
      wdata(SHUO[10]);//点
          wdata(SHUO[xtd_zi]);//点值

   for (i=0;i<2;i++)
     wdata(DU_ZHI[i]);
}
/////////////////
xian_zhi_s()
{
   int i;
   for (i=0;i<9;i++)
      wdata(X_SD[i]);

      wdata(SHUO[xss_zi]);//十位
      wdata(SHUO[xsg_zi]);//个位
      wdata(SHUO[10]);//点
          wdata(SHUO[xsd_zi]);//点值

   for (i=11;i<14;i++)  //RH
     wdata(SHUO[i]);
}

//--设定---
set_zhi_t()
{
   int i;
   for (i=0;i<9;i++)
      wdata(S_WD[i]);

          if(szf==1)
           wdata(S_WD[9]);
          else
           wdata(S_WD[10]);

      wdata(SHUO[sts_zi]);//十位
      wdata(SHUO[stg_zi]);//个位
      wdata(SHUO[10]);//点
          wdata(SHUO[std_zi]);//点值

   for (i=0;i<2;i++)
     wdata(DU_ZHI[i]);
}

//////////////
set_zhi_s()
{
   int i;
   for (i=0;i<9;i++)
      wdata(S_SD[i]);

      wdata(SHUO[sss_zi]);//十位
      wdata(SHUO[ssg_zi]);//个位
      wdata(SHUO[10]);//点
          wdata(SHUO[ssd_zi]);//点值

   for (i=11;i<14;i++)  //RH
     wdata(SHUO[i]);
}

/////////////////
//////////////////////

char read() //读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temp_LL=0;
  temp_h=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x80;i>0;i/=2)             //位移8位
  {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0;                        //读应答信号,有应答为1,为应答为0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第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h=val;
  val=0;

////低8位/////////////////////////////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x80;i>0;i/=2)             //位移8位
  {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1;//0;                        //不需要应答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第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LL=val;

}
////////////

  char 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写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
{
  unsigned char i ;
   ack=0;
  for (i=0x80;i>0;i/=2)             //释放数据总线
  { if (i & value) DATA=1;          //写入值
    else DATA=0;
    SCK=1;                          //上升沿写入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SCK=1;                            //第9个脉冲
  if  (DATA==1) ack=1;
                         //读应答信号
  SCK=0;
  return ack;                     //error=1 表示没有应答
}
////////

void start(void)  //启动
//--------------------------------------------------------
{
   DATA=1; SCK=0;                   //数据为1,SCK=0
    _nop_();
   SCK=1;                          //第一个脉冲
    _nop_();
   DATA=0;                         //数据跌落
    _nop_ ();
   SCK=0;                         //完成一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SCK=1;                         //再一个脉冲
    _nop_();
   DATA=1;                        //数据变为1
    _nop_();
   SCK=0;                         //完成该脉冲
}

//////////////////////////////////
void sht_rest(void)  //复位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数据为1 时钟为0
  for(i=0;i<9;i++)                  //9 个脉冲为 复位
  { SCK=1;
    SCK=0;
  }
  start();                   //启动
}

////////////////////////////////

///////

                          //测量温度或者是温度,返回校验值
  text_a(unsigned char ml)
        {
                 unsigned int i;

                 start();                   //启动
                 write(ml);//写入测温度
                 if (ack==1)
                    {
                            sht_rest() ;//复位
                           write(ml);//写入测温度
             }

          //判断是否处于忙

        //         DATA=1;//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read();//读温度

  }

///////

    text_jishuan_temp11()
        {
           error=0;
           ack=0;
       sht_rest() ;//复位
           text_a(TEMP_ML);
         text_jishuan_temp();
            text_a(HUMI_ML);
         text_jishuan_humi();

          }

/////

//////////////
text_jishuan_temp()
{
    float aa=0,bb=0,temp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temp_zi=0.01*aa-40;

//
xzf=1;
if  (temp_zi<0)
    { xzf=0;
          temp_zi=-temp_zi ;
          }

    temp_zi=temp_zi*10;
   abcd=(int)temp_zi;
xts_zi=abcd/100;
abcd=abcd%100;
xtg_zi=abcd/10;
abcd=abcd%10;
xtd_zi=abcd/1;

   }
  /////////////
  text_jishuan_humi()
{
    float aa=0,bb=0,humi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bb=aa*aa*2.8/1000000;
aa=0.0405*aa;
aa=aa-4-bb;
humi_zi=aa;

//
    humi_zi=humi_zi*10;
   abcd=(int)humi_zi;
   xss_zi=abcd/100;
   abcd=abcd%100;
   xsg_zi=abcd/10;
   abcd=abcd%10;
   xsd_zi=abcd/1;

  347.    }

////

//-----显示---
xianshi()
{

    putchara('f');//在第一行显示
    xian_zhi_t();

    putchara('s');//在第二行显示
    xian_zhi_s();

    putchara('t');//在第三行显示
    set_zhi_t();

    putchara('d');//在第四行显示
    set_zhi_s();

}

/////////////////////////////////
///////////////////////////////////////////
///////////////////////////////////////////
////接收给值/////
void rece(int cc)
{
        switch(cc)
        {
                case 1 : //clear
        {        if (SBUF==0XCC)  break;
            else
                {recs=0; //判断头对不对
                break;
                }
          }
                case 2 : //clear
                szf=(int) SBUF;
                break;

                case 3 : //clear
                sts_zi=(int) SBUF;
                break;

                case 4 : //clear
                stg_zi=(int) SBUF;
                break;

                   case 5 : //clear
                std_zi=(int) SBUF;
                break;

                case 6 : //clear
            {        if (SBUF==0xdd)  break;
            else
        {recs=recs-6;
                break;
                }
          }
              case 7 : //clear
                sss_zi=(int) SBUF;
                break;

              case 8 : //clear
                ssg_zi=(int) SBUF;
                break;

              case 9 : //clear
                ssd_zi=(int) SBUF;
                break;

   }

  }

  ///////////////////////////////
  void text_232_main()
        {

                TI=0;          //清发送完标志
                SBUF=0xaa;                 //AA头码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zf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ts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tg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td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0xbb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ss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sg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SBUF=(char) xsd_zi ;//发送正负
                while(!TI);         //等发送完
                TI=0;

        }

///////////////

  void intrr() interrupt 4 //接收和发送中断
{
        char temp;
         if(RI)
         {
                RI=0;
            recs++;
                rece(recs);        //接收给值
                while(recs==9) recs=0;

                temp=SBUF;
                P2=temp;

         }
         if(TI)
         {
         P0=SBUF  ;
         }
}

//初始化串行口
void csh()
        {

        SCON=0X50; //允许接收  工作方式1
    TI=0;          //清发送完成标志
        RI=0;        //清接收完成标志
        PCON=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初始波特率的值
        TL1=0XFD;
        TMOD=0X20;         //定时1工作方式1,自动装载定时器值
        EA=1;                                  //允许总中断
        ET1=0;                          //不允许定时器0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R1=1;                  //启动TM1
        }

  /////////////////////////////////
  //////////
   text_baojing()//报警
   {
     int  temp1=0,temp2=0;

                 temp1=xss_zi*100+xsg_zi*10+xsd_zi;
                 temp2=sss_zi*100+ssg_zi*10+ssd_zi;
        while ((temp1-temp2)>0)
                { speek_cl();
                  break;
                  }

            while (xzf>szf) //当显示为正,设定为负,立即报
                   { speek_cl();
                  break;
                 }

                 temp1=xts_zi*100+xtg_zi*10+xtd_zi;
                 temp2=sts_zi*100+stg_zi*10+std_zi;
                if ((xzf>0)&&(szf>0)) //如果显示大于0,设定也大于0
              {
                          while ((temp1-temp2)>0)
                            {
                                  speek_cl();
                                  break;
                                 }
                   }
        else
                   {

                                          while ((temp2-temp1)>0)
                                            {
                                                  speek_cl();
                                                  break;
                                             }
                        }

}

////////
///////////////////////////////
/////////////////////////////////
speek_cl()
   {
     int  i=0,j=0;

         for(i=0;i<500;i++)
         { soud=!soud ;
           for(j=0;j<30;j++);
          }
        }

///////////////////////
main()
{

下载:

网友A(2017-06-22):
楼主有电路分析论文吗?

网友B(2019-05-31):
怎么都是半截的 啊

网友C(2019-11-18):
楼主有电路图的解释吗

网友C:
有没有电路分析的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