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位前辈帮我看一看整体电路问题

楼主(2017-04-30):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硬件电路是一个恒温加热器,其中加热电路是外接的。数码管用的是三位共阴极数码管。VCC采用的是DC 5V。
我想请问,(1)电路这样设计合理吗?元器件取值合适吗?
PCB板也是按这样来画的,但是焊上元件之后,(2)问题是:数码管不正常显示,只能点亮中间一位数码管,但是也不能正常显示需要的数值,一直是0。(各位前辈暂时还请不用考虑程序的问题,程序是可以用的,程序太长就不贴出来咯)
(3)74HC573的用法正确吗?LE引脚接法可不可以接到单片机的ALE管脚?
PCB实物线路板我把DS18B20接上去之后,通上电,DS18B20一下子发烫很厉害,手指皮也烫伤了,DS18B20应该是烧了,插上没反应了,(4)各位前辈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又是哪出错的吗?

若各位前辈能有空,麻烦晚辈看看,十分谢谢

网友A:
位选IO必须加推动电路。三极管即可。其他的需要和程序正确配合。

网友B:
le可以接高电平,你数码管是共阴的吧,这样小电流没有问题,大电流需要加驱动三极管或者ic,蜂鸣器和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最好接地,负载接vcc,18b20估计是vcc和gnd接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选IO必须加推动电路。三极管即可。其他的需要和程序正确配合。

另外,ALE与573LE连接,错!其余不适当处:R6R8改为1k(100太小)、
还有你说“各位前辈暂时还请不用考虑程序的问题,程序是可以用的”,程序是与电路配合的,电路错(ALE与573LE连接),怎么能说程序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如果是共阳的,你这个驱动的方法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ALE与573LE连接,错!其余不适当处:R6R8改为1k(100太小)、
还有你说“各位前辈暂时还请不用考 ...

谢谢指导!我查74HC573的资料,了解到LE引脚可以接在高电平上,在proteus仿真中,单片机的ALE脚显示为高电平,因此,我这样接上去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一点还需前辈们的指导。R6和R8的阻值是借鉴的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还没有经过计算,我相信前辈给的经验值。我的程序中没有关于ALE引脚的编程,而且现在也没有真正弄懂74HC573的工作原理。最后再简单问前辈一句,74HC573的LE引脚接到哪里才合适?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选IO必须加推动电路。三极管即可。其他的需要和程序正确配合。

谢谢指导

网友D:
另外,ALE与573LE连接,错!其余不适当处:R6R8改为1k(100太小)、
还有你说“各位前辈暂时还请不用考虑程序的问题,程序是可以用的”,程序是与电路配合的,电路错(ALE与573LE连接),怎么能说程序是可以用的?

楼上说的对,只有电路硬件上正常了,才能说程序可不可以用,另ALE与573LE不能连一起。DS18B20可能是接错脚或者本来就是坏的,我以前碰到过新的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可以接高电平,你数码管是共阴的吧,这样小电流没有问题,大电流需要加驱动三极管或者ic,蜂鸣器和继电器的驱 ...

十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只有电路硬件上正常了,才能说程序可不可以用,另ALE与573LE不能连一起。DS18B20可能是接 ...

嗯,谢谢。图中的电路图在proteus中画出来是可以用程序仿真的,在仿真操作中,没有碰到其他问题,所以我认为程序没有问题。谢谢指导,让我认识了这个问题,我还是需要检查再做实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共阳的,你这个驱动的方法就错了

嗯,是共阴的,在问题开头交代了

网友E:
proteus仿真出来了,不一定实物好用。
几个按钮输入建议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roteus仿真出来了,不一定实物好用。
几个按钮输入建议接地。

proteus仿真有效,实际电路基本没问题。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驱动能力;二是慢响应器件时序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查74HC573的资料,了解到LE引脚可以接在高电平上,在proteus仿真中,单片机的ALE脚显示为高 ...

ALE输出不是高电平,而是六分之一Fosc脉冲,proteus图中看不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图中的电路图在proteus中画出来是可以用程序仿真的,在仿真操作中,没有碰到其他问题,所以我 ...

仿真是很靠不住的,只能说仿真能通过只是电路基本正常,但仿真结果是不代表实际能应用的,比如双向可控硅,在控制极悬空的情况下也会触发,在实际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轻信仿真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查74HC573的资料,了解到LE引脚可以接在高电平上,在proteus仿真中,单片机的ALE脚显示为高 ...

不是R6/R8阻值的问题,R6R8阻值在0-2k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F:
给你个运行完全正常的单片机温控电路参考吧,不用解码也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teus仿真出来了,不一定实物好用。
几个按钮输入建议接地。

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仿真是很靠不住的,只能说仿真能通过只是电路基本正常,但仿真结果是不代表实际能应用的,比如双向可控硅 ...

质疑“仿真是很靠不住的”这个“很”。proteus仿真有效,实际电路基本没问题。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驱动能力;二是慢响应器件时序差别。至于你提到的双向可控硅,由于proteus没有交流220V,因此不能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是R6/R8阻值的问题,R6R8阻值在0-2k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质疑“R6R8阻值在0-2k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R6R8是限流电阻,虽说你那个阻值范围可以工作,但不正常不妥当,阻值过小将引起I/O端口电流过大,甚至芯片过热而工作不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质疑“仿真是很靠不住的”这个“很”。proteus仿真有效,实际电路基本没问题。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驱动能 ...

我接触仿真软件时间很短,但是没有220交流这句看得出你比我还生疏,不多说,截个图看看就知道有没有220交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质疑“R6R8阻值在0-2k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R6R8是限流电阻,虽说你那个阻值范围可以工作,但不正常不 ...

阻值越小电流越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之所以说0-2K都可以工作,是相对楼主的100欧电阻而言,说明该电路不能正常运行不是因为R6R8阻值过小,至于I/O口电流过大,引起发热,至少我没遇到过,最多就是端口电压拉不到低电平而已,I/O口本身就有限流作用,即使短路,也不可能过流,否则,i/o口低电平时岂不短路烧毁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质疑“仿真是很靠不住的”这个“很”。proteus仿真有效,实际电路基本没问题。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驱动能 ...

还有就是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数码管仿真,在仿真时显示乱码,但在实际运行时却是正常的,仿真有时确实是很困扰人的。

网友G:
应该数码管共阴吧,加驱动三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