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品时钟制作 高精度

楼主(2017-04-30):
很久没发帖了,那么来一贴,这个项目历时3个半月,因为刚开始也就做着玩。先上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P4SW=0xff;
uchar sec, min, hour, day, month,counter,xingqi,AL1SEC,AL1MIN,AL1HOUR,AL1DAY,AL2MIN,AL2HOUR,AL2DAY,AMZT;
uchar EDA=7;
uint year;
bit ack;
uint cnt = 0;
uchar i = 0;
uchar j = 10;
sbit leden1 = P0^1;
sbit leden2 = P0^3;
sbit leden3 = P0^7;
sbit leden4 = P2^7;
sbit leden5 = P0^6;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2;
sbit led3 = P0^4;
sbit led4 = P4^4;
sbit led5 = P2^6;
sbit led6 = P2^2;
sbit led7 = P2^0;

sbit SDA=P2^4;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2^5;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define ADDRTW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ADDRTD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DAY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TE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Al1SEC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1MIN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1DAY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2MIN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2DAY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bit ack;

void ledyinshe( ulong  j )
{  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

switch(j)
{
   case 0: led1=0;led2=0;led3=0;led4=1;led5=0;led6=0;led7=0; break;
  case 1: led1=1;led2=0;led3=1;led4=1;led5=0;led6=1;led7=1; break;
  case 2: led1=0;led2=1;led3=0;led4=0;led5=0;led6=1;led7=0; break;
  case 3: led1=0;led2=0;led3=1;led4=0;led5=0;led6=1;led7=0; break;
  case 4: led1=1;led2=0;led3=1;led4=0;led5=0;led6=0;led7=1; break;
  case 5: led1=0;led2=0;led3=1;led4=0;led5=1;led6=0;led7=0; break;
  case 6: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1;led6=0;led7=0; break;
  case 7: led1=1;led2=0;led3=1;led4=1;led5=0;led6=0;led7=0; break;
  case 8: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 break;
  case 9: led1=0;led2=0;led3=1;led4=0;led5=0;led6=0;led7=0; break;
  case 10: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0; break;
  case 11:led1=1;led2=1;led3=1;led4=0;led5=1;led6=1;led7=1; break;
  case 12:led1=0;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 break;
  case 13: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Delay100us()  [url=]//@11.0592MHz[/url]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ms(uchar j)
{
while(j!=0)
{u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j--;
}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val;
   return i;
}
uchar BCD2HEX2(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7;
   val *= 10;
    i+= val;
   return i;
}

uchar BCD2HEXAM(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3;
   return i;
}
uchar HEX2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uchar HEX2BCDAM(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k|=0x80;
           return k;
         }
void Start()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1);
   SCL=1;
   delay1(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1(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1(2);
}
void Stop()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1(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1(4);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1(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1(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1(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1(2);
   SCL=1;
    delay1(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1(2);
}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1(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1(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1(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1(2);
   }
  SCL=0;
  delay1(2);
  return(retc);
}
void I2CACK(bit a)                       //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1(3);
   SCL=1;
   delay1(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1(2);
}
uchar I2CRead()                                                                                  /************从DS3231当前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data;
         Start();
   SendByte(ADDRTD);
   if(ack==0)
    {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I2CACK(1);
   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I2CReadAdd(uchar addr)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Start();
             SendByte(ADDRTW);
             if(ack==0)
             {
           return(0);
             }
             SendByte(addr);
             if(ack==0)
             {
           return(0);
             }
             return(I2CRead());
         }
void Readtime()                                                                                            /*********************读取时间**********************/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EC);//秒
          sec=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IN);//分
          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HOUR);  //时
          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day=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year=BCD2HEX(temp);
    year+=2000;
    temp=I2CReadAdd(DS3231_DAY);  //星期
    xingqi = 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1MIN );  //星期
    AL1MIN = BCD2HEX2(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1HOUR);  //星期
    AL1HOUR= BCD2HEX2(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2MIN );  //星期
    AL2MIN = BCD2HEX2(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AL2HOUR);  //星期
    AL2HOUR= BCD2HEX2(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TATUS );  //星期
    AMZT= BCD2HEXAM(temp);

          }
void InitDS3231()                                                                                                    //ds3231初始化
         {SCL=1;
          delay1(5);
          SDA=1;
          delay1(5);
         }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Dmin,uchar Dsec)                                     //时分秒数组赋值
         {
      b[0]=numbr[Dhour / 10];        // 时十位
             b[1]=numbr[Dhour % 10];        // 时个位
             b[4]=numbr[Dmin / 10];         // 分十位
             b[5]=numbr[Dmin % 10];         // 分个位
             b[8]=numbr[Dsec / 10];         // 秒十位
             b[9]=numbr[Dsec % 10];         // 秒个位

         }
     */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Dmonth,uchar Dday)                       //年月天数组赋值
         {

      a[2]=numbr[Dyear / 10];        // 年十位
             a[3]=numbr[Dyear % 10];        // 年个位
             a[6]=numbr[Dmonth / 10];       // 月十位
             a[7]=numbr[Dmonth % 10];       // 月个位
             a[10]=numbr[Dday / 10];         // 天十位
             a[11]=numbr[Dday % 10];         // 天个位

         }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1);
   SCL=1;
   delay1(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1(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1(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1(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1(4);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ADDRTW);                //////*******************************************************************///////////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1ms(10);
   return 1;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xq,uchar AL1DAY,uchar A1HOUR,uchar A1MIN,uchar AL1SEC,uchar AL2DAY,uchar A2HOUR,uchar AL2MIN)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TE,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temp); //修改秒

  temp=HEX2BCD(xq);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L1SEC);
   write_byte(DS3231_Al1SEC,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1MIN);
   write_byte(DS3231_AL1MIN,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1HOUR);
   write_byte(DS3231_AL1HOUR,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M(AL1DAY);
  write_byte(DS3231_AL1DAY ,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L2MIN);
   write_byte(DS3231_AL2MIN,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2HOUR);
   write_byte(DS3231_AL2HOUR,temp); //修改星期
   temp=HEX2BCDAM(AL2DAY);
   write_byte(DS3231_AL2DAY,temp); //修改星期

}

unsigned char str[17]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A = 1;
ET0 = 1;
InitDS3231();

   ModifyTime(17,2,25,14,43,0,6,7,13,19,30,7,13,19);   //年月白时分秒星期
  delay1ms(100);
     Readtime();

  EDA=HEX2BCD(7);
  write_byte(DS3231_CONTROL ,EDA);
  EDA=HEX2BCD(8);
  write_byte(DS3231_STATUS ,EDA);

  delay1ms(100);
  while(1)
{

  Readtime();
   if(cnt >= 1000)
  {
   cnt = 0;
   if(j<=11)j++;else j=10;

  }

  }
}
void jianduan1()
{
  if(leden1==1)
  {
leden1=0;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
  else
  {
   leden1=1;
  }
}
void jianduan2()
{
  if(leden2==1)
  {
leden2=0;
Delay100us();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Delay100us(); Delay100us();Delay100us();Delay100us();
  }
  else
  {
   leden2=1;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
switch(i)
{
  case 0:jianduan1(); leden2=0; leden3=0;leden4=0;leden5=0;i++; ledyinshe(min%10 );break;
  case 1: leden1=0;jianduan2(); leden3=0;leden4=0;leden5=0;i++; ledyinshe(min/10%10 );break;
  case 2: leden1=0; leden2=0; leden3=1;leden4=0;leden5=0;i++; ledyinshe(j);break;
  case 3: leden1=0; leden2=0; leden3=0;leden4=1;leden5=0;i++; ledyinshe(hour%10);break;
  case 4: leden1=0; leden2=0; leden3=0;leden4=0;leden5=1;i=0; ledyinshe(hour/10%10);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棚子搭的歪歪扭扭不美观

网友B:
创意挺好的 , 个人感觉架子换成黑色的或者白色的绿色的应该会更好看

网友C:
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D(2019-07-25):
个人感觉架子换成黑色的或者白色的绿色的应该会更好

网友E:
这自己做数码管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