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个产生500kHz的时钟电路,用于ADC0808的clock接口,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个产生500kHz的时钟电路,用于ADC0808的clock接口,谢谢

网友A(2017-04-30):
硬件用555做,软件直接写个小CPU产生就可以了。 EM78P153 CPU做才 0.2元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用555做,软件直接写个小CPU产生就可以了。 EM78P153 CPU做才 0.2元搞定。

请问,硬件电路用555怎么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能分享一下555产生500kHz时钟的电路吗

网友C:
6MHz晶振,ALE引脚二分频后能输出500kHz。二分频电路可用74LS74,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求你懂这个。
80C51 ALE信号固定为CPU时钟频率的1/6,若fOSC=6MHz,则1/61MHz,正好用于0809 CLK(此时A-D转换时间为64ms)。因此,80C51 ALE信号除用于74LS373锁存低8位地址外,还与0809 CLK端连接,用于0809 A-D转换的时钟信号。但若fOSC=12MHz,则1/62MHz,超出0809最高工作频率,就需要用分频器分频了。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能不能只从硬件上来设计来设计一个电路,不用再改程序

网友C:
不是已经答复你?你都不仔细看!6MHz晶振,ALE引脚二分频后能输出500kHz。二分频电路可用74LS7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已经答复你?你都不仔细看!6MHz晶振,ALE引脚二分频后能输出500kHz。二分频电路可用74LS74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改原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改原程序了?

ADC0808的clock脉冲有2种形式,一种是由ALE直接或分频产生,属传统典型应用方式,是最节省I/O口的,且还可不影响其他并行扩展,这是一般单片机教材还恋恋不舍0809的原因,也是你老师非要你用500kHz的原因。另一种是由任一I/O引脚虚拟clock脉冲。两种电路形式的程序不同,不能混用。因此,改不改原程序,要看你的电路形式和程序。如果是第一种形式电路,仅改clk,那就不用改程序。如果是第二种形式电路,就不能混用。
建议你再进一步学习ADC0809A/D原理,推荐你阅读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产生就可以了,或者用ale分频,这个不用改代码,但需要增加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MHz晶振,ALE引脚二分频后能输出500kHz。二分频电路可用74LS74,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求你懂这个。
80C51 ALE ...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C0808的clock脉冲有2种形式,一种是由ALE直接或分频产生,属传统典型应用方式,是最节省I/O口的,且还 ...

外部用74ls74进行四分频后,仿真后,显示屏不能正常输出电压大小,就是不能进行数模转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外部用74ls74进行四分频后,但仿真后,显示屏不能正常输出电压大小,不能进行数模转换,但是用protues的 模拟时钟激励源就能实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你似乎没仔细阅读和理解我的回答,2种电路形式,你用哪一种?不能混用。把你的电路传上来。

网友B: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你看一下

网友F:
用74ls74分频就好了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行!因为控制过程不同,若要用,需修改程序。
我发两个以原理图形式的电路,你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控制过程不同”。

ALE控制CLK是程序执行过程中执法的。虚拟CLK是由控制端从“0-1-0”用指令发出的。
若要仔细理解,建议你再学AD基础知识。推荐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内有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网友G:
74hc74 同样可以的 74ls74现在好像买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部用74ls74进行四分频后,但仿真后,显示屏不能正常输出电压大小,不能进行数模转换,但是用protues的 模 ...

6MHz,六分之一是1MHz,二分频后是500kHz,不需要4分频。
我已经给你解释了许多,你听不懂,不奇怪。其实是你不懂老师要你用500kHzCLK的原因,把我给你介绍的那本书好好研读一下,就懂了,不是在这网上靠几句话就能弄懂的。

网友C:
看看上面两种电路图,两者的电路和程序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C:
清看看上述介绍那本书中的一段话: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教材认为,右半部分电路太烦杂,这种观点其实有点偏颇。早期的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几乎都是8031+2764+373,是并行扩展。需要A-D转换时,通常应用并行A-D芯片ADC 0809,电路中74373本属于最小系统的,利用了原有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读写控制线(RD、WR),还利用了ALE信号作为0809 CLK,仅增加了2个或非门和一个反相器(用一片7402就可解决),单独占用I/O端线只有一条,不失为并行A-D最佳线路。学习这一“传统经典”电路及其应用,有利于进一步理解80C51读写外设和0809 A-D转换过程。

网友H(2019-06-16):
引用 网友C:
清看看上述介绍那本书中的一段话: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教材认为,右半部分电路太烦杂,这种观点其实有点偏颇 ...

请问如果不用51单片机如何产生500kHz的信号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件电路用555怎么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这个,自己百度,网上有现成的555计算器,输入参数,自动计算原件参数.
学电子首先得学会查找资料.

网友J:
电路产生一个500KHZ的脉冲
最简单的电路是下面这样的:

网友K(2021-12-12):
既然是仿真那就用这个电路好了,实际中不用这个电路只是因为500kHz晶体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