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电机把电压拉低了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7-04-30):
电机是12v  2a 的抽水泵电机
在电机打开后把pcb的电压拉低到 2v只有了 单片机还有其他的 电子芯片都停止了工作,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电机上电的瞬间   12v转5v 输出只有 2v了,5v后面的电路都无法正常工作了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在线求助

网友A:
你把12v电源更换更大功率的应该就行了,因为电机启动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所以你应把电源放一定余量。

网友B:
另外5V电路有沒有短路, 有5V电源话,单独供电试一下正常否。

网友C:
12v转5V用的那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5V电路有沒有短路, 有5V电源话,单独供电试一下正常否。

单独供电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转5V用的那种电路?

78m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2v电源更换更大功率的应该就行了,因为电机启动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所以你应把电源放一定余量。

电源是 12v  18A 的  电机是2A 的 我加了一个 1000uf的 电容 好点,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C:
12v加一个二极管后,接入大点一个电容;再到78M05。

网友C:
试试接线。

楼主:
嗯嗯我试试

楼主:
按照你说得加了二级管 和电容 不行,把电容接到电机这里 就好点 ,但 还是不稳定,在接通的瞬间会导致单片机罢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得加了二级管 和电容 不行,把电容接到电机这里 就好点 ,但 还是不稳定,在接通的瞬间会导致 ...

测量开机瞬间12v变几v.

网友C:
开机瞬间测量12v变为几v,继电器工作电压几v的。

网友B:
5v供电接上后,12v电压有下降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得加了二级管 和电容 不行,把电容接到电机这里 就好点 ,但 还是不稳定,在接通的瞬间会导致 ...

加电容能缓解,说明电容还要加大(电容越大,启动时对电源的冲击越小)或者电机采用软启动,硬启动瞬间电流太大,相当云电源短路,当然会导致启动时不稳定。

网友D:
大电容接到电源输出端会好一些,并接在电机两端启动时反而会加大对电源的冲击。

网友D:
将电机串联一个大电流的电感应该可以有效抑制启动电流对电源的冲击。

网友A:
有没有其它电源,就象变压哪类的,试一下就好判断是什么原因。因为2A电机,我用5A电源启动时才瞬间降低零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开机瞬间12v变几v.

在电机这里装上电容,车是启动 电压变化不大了 但就是 5v电路中的单片机被干扰 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瞬间测量12v变为几v,继电器工作电压几v的。

如果不在电机这里加电容  电机启动 5v电压变成了 2v  或  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供电接上后,12v电压有下降否。

如果 电机不启动,电压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能缓解,说明电容还要加大(电容越大,启动时对电源的冲击越小)或者电机采用软启动,硬启动瞬间电 ...

嗯嗯 我试试, 我觉得会不会 是电机启动 产生的 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接到电源输出端会好一些,并接在电机两端启动时反而会加大对电源的冲击。

测试过不行, 加在电源开始出 5v输出只有 1点几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电机串联一个大电流的电感应该可以有效抑制启动电流对电源的冲击。

嗯嗯 ,我这里只有 2r2的电感,接上去后 还是不行, 我见到很对前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它电源,就象变压哪类的,试一下就好判断是什么原因。因为2A电机,我用5A电源启动时才瞬间降低零点 ...

开始我以为是电源问题 也更换了 2个电源  但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排除了电源问题

网友A:
你单独用个电源供5v,再试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 电机不启动,电压一切正常

看来你这电源输出功率不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试试, 我觉得会不会 是电机启动 产生的 电磁干扰?

这不是电磁干扰,是电机启动电流过大,相当于对电源短路,因此12v电压下降到12V转5v都不能维持,致使单片机罢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这里只有 2r2的电感,接上去后 还是不行, 我见到很对前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

还是不行就应该是电感太小了,不能有效抑制启动大电流,加大电感(带铁芯的电感)再加上电容组成L型(电感在前电容在后)抑制电路应该是可以的,但如此一来,成本和体积就比采用单片机单独供电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电磁干扰,是电机启动电流过大,相当于对电源短路,因此12v电压下降到12V转5v都不能维持,致使单片 ...

嗯嗯 的确 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这电源输出功率不夠。

电机是 2a 的  电源是 18a 的 功率一定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用个电源供5v,再试一下呢?

5v独立供电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行就应该是电感太小了,不能有效抑制启动大电流,加大电感(带铁芯的电感)再加上电容组成L型(电 ...

嗯嗯 我再试试

楼主: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 我估计应该是 电机启动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降波纹,加上一个电容消除这个下降波纹就解决了 问题,之前加的 电解电容可能支持的电压不够 我用的是 16v 的 现在用了一个450v  1.5uf 的电容后启动就正常了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