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将图片写入EEPROM 12864时钟程序

楼主:
先下载eeprom文件后下载g2。因为52单片机code区有限,想显示多张图片将图片存入eeprom中显示可行。

部分源程序预览:
/*********************************************************
        晶振:12MHz
        MCU型号: STC89C52RC

        使用片内资源:
                1.IO口:用于LCD,声音芯片驱动,超声波驱动,蓝牙通信接口。
                2.内部EEPROM: 保存超声波报警距离。
                3.中断:
                        1)串口:
                                1>IAP不断电下载程序。
                                2>串口通信程序   通信波特率:9600

                        2)定时器:
                                1>定时器0:超声波测距计数。
                                2>定时器1:中断计时标志处理。
                                3>定时器2:串口中断波特率产生。

**********************************************************/
#include "head.h"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alT1();
        InitEEPROM();
        UartInital();
        Display_Logo();
        DS1302_Init();
        PlaySound(5);
        BEEP = 0;
  EA  = 1; //打开总中断
  St7920_ClearGDRAM();
        PlaySound(2);
        PlaySound(0);
        while(1)
        {
                if(gBitFlag10Ms)//10ms处理程序
                {
                        gBitFlag10Ms = 0;//清理10ms标志位
                        KeyScan();//按键处理程序
    }

                if(gBitFlag50Ms)//50ms处理程序
                {
                        gBitFlag50Ms = 0;//清理50ms标志位
    }

                if(gBitFlag100Ms)//100ms处理程序
                {
                        gBitFlag100Ms = 0;//清理50ms标志位

                }
                if(gBitFlag500Ms)//500ms处理程序
                {
                        gBitFlag500Ms = 0;//清理500ms标志位
      LcdMenu();
                }
                if(gBitFlag1S)//1S处理程序
                {
                        gBitFlag1S = 0;//清理1S标志位

                }
                if(gBitFlag5S)//5S处理程序
                {

                        gBitFlag5S = 0;//清理5S标志位
                }

下载:

网友A(2017-05-01):
请教:在显示图片的时候,是先从EEPROM读出放入单片机RAM,再用;还是用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