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时钟怎么同时设置四个闹钟

楼主(2017-05-01):
最好能有个程序模板,或者详细讲解,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会,点拨一下

网友A:
从小到大计数

楼主:
谁能解决来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B:
用中断呀!比如20ms中断一次,再设置不同的中断次数,达到不同的时间,50次,1s,100次,2s。。。等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C(2019-03-17):
楼主做好了吗,有详细代码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会,点拨一下

会玩结构体吗?会玩这个很好摆平!或者定义一个你要报时的数据数组,后面就是不断将这个值拿出来判断.............

网友E:
用一个定时器,用四个变量,每当定时器溢出时,改变这四个变量,这样就能有四个时钟了。

网友F(2019-05-13):
方法好多啊,可是我一个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