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程序

楼主(2017-05-0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3;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2;
sbit    CE      =P1^1;
sbit    CSN     =P3^2;
sbit    IRQ     =P3^3;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3=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蜂明器***************************************************
sbit    BELL=P3^4;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33]={0};     //
    unsigned char RxBuf[33]={0};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static void Delay1(int n)
{
    int i;
    while(n--)
    for(i=0;i<80;i++);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07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MOSI = (uchar & 0x80);
        uchar = (uchar << 1);
        SCK = 1;
        uchar |= MISO;
        SCK = 0;
    }
    return(uchar);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SPI_RW(reg);
    reg_val = SPI_RW(0);
    CSN = 1;

    return(reg_val);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 = 1;

    return(status);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if( RxBuf[1]==1)
            {
            RxBuf[1] = 0x00;      TxBuf[1] = 2 ;      tf = 1 ;
            }
        //=======================================================================
            if( RxBuf[1]==2)
            {

                tf=0;//TxBuf[1] = 2 ;     tf = 1 ;
                RxBuf[1]=0;
            }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init_NRF24L01() ;
    led0=0;led1=1;led2=1;led3=1;
    P0=0x00;
    for(i=0;i<32;i++)     TxBuf[i]=i;
    TxBuf[32]=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KEY1=0; //强制为发送模式
    while(1)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KEY1 ==0 )       //进入发送模式
        {
        TxBuf[1] = 1 ; tf = 1 ;     P0=seg[(TxBuf[1])];
        inerDelay_us(20);

        }
       if (tf==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f=0;
            inerDelay_us(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