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一直显示固定温度

楼主(2017-05-01):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3;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定义整型的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定义浮点型型的温度数据
uchar        code        tabl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shi,ge;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k)
{
        uint        x,y;
        for(x=k;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_ds()//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char        dat;
                uchar        k;
                dq=1;
                k=2;
                while(k>0)k--;
                dq=0;//将数据线拉低
                k=80;//延时范围在480~960us之间
                while(k>0)k--;
                dq=1;//再次拉高
                k=2; //15~60us后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while(k>0)k--;
                dat=dq;//如果dq=0则说明有期间响应即温度传感器是好的,dq=1则说明温度传感器是坏的
                k=1;//稍作延时返回
                while(k>0)k--;
}
u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char        k;
        uchar        j;
        uchar        dat;
        dq=1;
        k=2;
        while(k>0)k--;
        for(j=8;j>0;j--)//一个字节分八位读取
        {
                dq=0;//拉低dq总线开始读取时序
                dat>>=1;//右移一位后的值
                dq=1;//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做准备
                k=2; //使主机在15us中采样
                while(k>0)k--;
                if(dq)//读取一位数据 即采样
                dat=dat|0x8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如果是0则保持原数据不变
                k=1; //两个读时序之前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while(k>0)k--;
        }
        return        (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k;
        uchar        j;
        for(j=8;j>0;j--)//一个字节分八位读取
        {

                dq=0;//将数据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判定1或0
                k=8;//写0时序时,单总线要被拉低至少60us
                while(k>0)k--;
                dq=1;
                dat>>=1;//将dat数据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k=2;
        while(k>0)k--;
}
uchar        read_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char        k;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uchar        tt;
        init_ds();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k=10;
        while(k>0)k--;
        init_ds();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共可读九个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高位和低位
        k=10;
        while(k>0)k--;
        a=readonechar();//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读取温度值高位
        t=b;
        t<<=4;
        t|=(a&0xf0)>>4;
        tt=t*0.0625;
        t=tt*10+0.5;
        return        tt;//将数据都放b里面
}
void        display_ds(void)
{
        dula=1;
        P0=table[temp/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temp%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init()
{
        TMOD|=0x20;// 初始化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
        SCON=0x50;// 配置串口工作模式,使能了串口接收中断
        TH1=0xfd;// 配置波特率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打开串口中断允许
        TI=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emp=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ds();
        }
}

网友A:

看看实际晶振值和设定值是否正确,延时时间是否合适?

楼主(2017-07-18):
引用 网友A:
看看实际晶振值和设定值是否正确,延时时间是否合适?

谢谢,最后调出来了,好像是温度数据类型弄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