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寻迹小车的检测电路疑问 求大神解释,急急急急

楼主:
这是红外寻迹小车的检测电路,我想知道当检测到黑线时,右侧输出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2017-05-01):
无厘头!!!又是哪里找来的无厘头电路!!!光耦中二极管始终导通,光耦输出低电平。低电平加到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无论电位器如何调节,都是高电平,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厘头!!!又是哪里找来的无厘头电路!!!光耦中二极管始终导通,光耦输出低电平。低电平加到运放组成的 ...

哪里无厘头了,说的清楚这是红外循迹检测,GK178是光电开关用来发射红外光检测黑线,LM339是电压比较器,比较输入端的电压,问题是当检测到黑线,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C:
红外光无法识别颜色,你的只能识别有没有东西挡光。

网友D: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你比较器是“-”输入,当然输出反向了——这是模电知识,所以是高电平。(光耦没接到信号时截止的,比较器的”-“端是高电位,其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无厘头了,说的清楚这是红外循迹检测,GK178是光电开关用来发射红外光检测黑线,LM339是电压比较器, ...

再仔细阅读我的回答和你的电路!GK178是光电开关,你画的电路符号是光电开关吗?

网友F:
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P口通过发光二极管获得高电平。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P口通过LM339输出获得低电平。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别大于10mV就能确保输出能从一种状态可靠地转换到另一种状态,而光电偶合器3-4脚间管压降可达到几百mV。

网友F:
RE: 求大神解释,急急急急

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P口通过发光二极管获得高电平。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P口通过LM339输出获得低电平。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别大于10mV就能确保输出能从一种状态可靠地转换到另一种状态,而光电偶合器3-4脚间管压降可达到几百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阅读我的回答和你的电路!GK178是光电开关,你画的电路符号是光电开关吗?

        概述
GK178反射式光电开关,具有体积小、性能可靠、结构简单的特点,与被测物体处于非接触状态,不影响被测物体的运动状态。可广泛用于各种电能表模块,测量与计数模块等计量场合。GK178反射式光电开关是利用被测物体对红外光的反射和吸收来实现对被测物体的测量和计数的,因此要求被测物取样标记与本身的光洁度和颜色反差大,尽量减小外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