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电压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7-05-01):
反激式变压器,反射电压如何计算啊  因为要确认MOS管耐压,由三个参数决定,输入交流电压峰值,反射电压,漏感谐振所产生的最大尖峰电压,后两个是怎么计算的啊?求助,有没有详细的过程。

网友A:
一般不计算,也很难计算。原因是计算所需的几项参数很难准确得到。一般根据经验,取2倍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