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风洞单片机程序12864显示

楼主(2017-05-01):
/********************************************************************
* 文件名  : 简易风洞程序
* 描述    :
* 创建人  : 王东表哥 2014年8月14日
* 版本号  : 2.0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SP                0.18              //        比例        0.18
#define KSI                0.0045                //  积分        0.0045
#define KSD                0.0001                //        微分        0.0001
#define KSP1        0.14                //        比例
#define KSI1        0.0018                //         积分
#define KSD1        0.0001                //        微分
uchar code IC_DAT[];
uchar code pic1[];
uchar code pic2[];
uchar code pic3[];
uint size=0;                                         //位置
uint sizechange,changesize=150;        //高度变化停止用
uint displaytime;                                  //定义屏幕刷新时间
uint Timetime;                                  //计时
uint RTimetime;                                  //响应
uint MTimetime;                                  //保持
uint ZTimetime;                                  //总时间
uint Beep1stime;                                  //蜂鸣器1s定时时间
uchar flagchangeStar;                        //任务变化标志位
uchar shuzi;
uchar code IC_DAT[]={
                                                "任务要求:      "
                                                "响应时间:     s"
                                                "小球位置:    mm"
                                                "保持时间:      s"
                                        };

sbit RS  = P1^4;
sbit WRD = P1^5;
sbit E   = P1^6;
sbit RES = P1^7;
sbit RX  = P3^7;
sbit TX  = P3^6;
sbit BEEP  = P3^5;

uchar key,keysign,beeptime;

bit  flag =0;
uchar flagStart=0;                  //启动标志位
uchar flagStart7=0;                  //启动标志位7
uchar flagStart6=0;                  //启动标志位7
uchar flagSep=0;                  //任务要求标志位
uchar pidchang=0;                          //任务要求标志位
uchar flagStart60=0;                          //任务6要求标志位
uchar flagStart61=0;                        //任务6要求标志位1
uchar beepchange1;
uint time=0;
int pwm=255;
uint S=0,S1;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int n);
void DisplayLine(uchar line1,uchar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char code *adder);
void delay(uint m);
void lcd_mesg(uchar code *adder1);
void delay25us(void);

/*====================================================================================================
    PID Function

    Th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以下为PID参数定义
=====================================================================================================*/

typedef struct PID {

        floa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期望值)
        floa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floa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floa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float  LastError;          //  Error[-1]        最后一个误差
        float  PrevError;          //  Error[-2]
        float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总误差

}PID ;

/*====================================================================================================
   PID计算部分
=====================================================================================================*/

float PIDCalc( PID *pp, float NextPoint )
{
        float  dError,
            Error,
                DUTY;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设定 - 下一点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误差和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上一个 - 上上个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移位 上一个》上上个
        pp->LastError = Error;                                                //移位 上上个》误差
        DUTY=
                (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比例*误差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积分*误差和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微分*误差变化
                );
                if(DUTY>255){DUTY=255;}
                if(DUTY<-255){DUTY=-255;}
        return         DUTY;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PID *pp)//将PID各个参数初始化为0
{
    memset ( pp,0,sizeof(PID));                         //MEM组
}

/*====================================================================================================
    Main Program
=====================================================================================================*/

float sensor (void)                            //  Dummy Sensor Function  虚拟传感器功能
{
   while(!S);
   return (float)S;                                                //(S/255.0)*5.0;
}

void actuator(float rDelta)                    //  Dummy Actuator Function 虚拟致动器的功能
{
pwm=rDelta;                                                        //(rDelta/5.0)*255;
if(pwm<0){pwm=0;}                                                //高
if(pwm>255) pwm=255;                                        //低

pwm=255-pwm;
}

/********************************************************************
* 名称 : 计数器 设T0为方式1,GATE=1
* 功能 :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TH0 = 0x10;
    TL0 = 0x00;
    TR0 = 1;
}
/********************************************************************
* 名称 :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功能 :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发射
{
        TX=1;
        delay25us();
        TX=0;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2864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
***********************************************************************/
unsigned char Convert(unsigned char In_Date)
{
    unsigned 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显示文字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code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设置图形显示内存addressset图形显示内存地址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设置图形显示内存地址
        delay(100);
        for(i=32;i<64;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
* 名称 :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时,传送命令,当DI=1时,传送数据.
{
        WRD=0;
        RS=DI;
        delay(1);
        P0=Convert(data1);
        E=1;
        delay(1);
        E=0;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0.179;       //算出来是CM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
        else
        {
                if(S>480) S1=0;
                else S1=480-S;

        }
}
void Distance(void)
{
         StartModule();                 //计算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
/********************************************************************
* 名称 : 毫秒延时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延时xms毫秒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320;j>0;j--);
}

/********************************************************************
* 名称 : 10us延时程序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i++)
        for(j=0;j<13;j++);
}

/********************************************************************
* 名称 : 25us延时程序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25us(void)                                           //延时25u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3;b>0;b--)
        for(a=3;a>0;a--);
}

void InitTimer1(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11;
    TH1 = 0x0EC;
    TL1 = 0x78;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EC;
    TL1 = 0x78;
    displaytime++;
        Timetime++;  //计时
}

/********************************************************************
* 名称 : 显示图形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Graphic(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0,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

/*******************************************************************/
/*                                                                 */
/*  矩阵键盘扫描                                                          */
/*                                                                 */
/*******************************************************************/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比如:行为低电位,列为高四位
{
        u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
        P2=0x0f;//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2&0x0f;//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 //去抖
                if(cord_h!=0x0f)
                {
                        cord_h=P2&0x0f; //读入列线值
                        P2=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2&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else return(0xff);//返回该值
}
/**********************************************************/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10);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void beepchange()                  //变音蜂鸣器
{
        uchar i;
        for (i=0;i<(20-beeptime)*10;i++)
                {
                delay((beeptime+2)*3);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PID控制结构
    floa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PID控制器的响应(输出)
    float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PID反馈(输入)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if(pidchang==0)                                                //   准
    {
        sPID.Proportion = KSP;              //  Set PID Coefficients         比例
    sPID.Integral   = KSI;                                //  积分
    sPID.Derivative = KSD;                                // 微分
        }
        if(pidchang==1)                                                 //   稳
        {
    sPID.Proportion = KSP1;              //  Set PID Coefficients         比例
    sPID.Integral   = KSI1;                                //  积分
    sPID.Derivative = KSD1;                                // 微分
        }

    sPID.SetPoint   = size;            //  Set PID Setpoint         设定值

        P4SW = 0x70;
        initina2();                                    //调用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beep();
        beep();
        delayms(20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1
        InitTimer0();                                           //计时器
        InitTimer1();                                          //中断初始化

        CCON = 0;                       //主控制寄存器的初始
                                    //PCA timer 停止运行
                                    //清除CF标志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模块
    CL = 0;                         //复位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设置 PCA timer 时钟源在 Fosc/2
                                    //禁用PCA timer溢出中断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端口输出的50%占空比的矩形波
    CCAPM0 = 0x42;                  //PCA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 禁止PCA中断

    CCAP1H = CCAP1L = 0xff;         //PWM1输出端口0方波的占空比
    CCAPM1 = 0x42;                  //PCA模块工作在8位PWM模式 禁止PCA中断
           CR = 1;                         //PCA timer 启动运行
         beep();
         beep();
        while(1)
        {

                sPID.SetPoint   = 480-size;            //  Set PID Setpoint         设定值
                Distance();
                delayms(10);
//                CCAP1H = CCAP1L = pwm;         //pwm0端口输出的50%占空比的矩形方波
                CCAP0H = CCAP0L = pwm;         //pwm0端口输出的50%占空比的矩形方波
                key=keyscan();//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235:key=0;break;        //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原理就是高四位一列低四位一列的组
                                                                        //合。0111 1110 7e 0表示按键后为0,1表示没有按键按下的。
                                                                        //其他类推。
                        case 119:key=1;break;         //1
                        case 123:key=2;break;        //2
                        case 125:key=3;break;        //3
                        case 183:key=4;break;        //4
                        case 187:key=5;break;        //5
                        case 189:key=6;break;        //6
                        case 215:key=7;break;        //7
                        case 219:key=8;break;        //8
                        case 221:key=9;break;        //9
                        case 126:key=10;break;        //A
                        case 190:key=11;break;        //B
                        case 222:key=12;break;        //C
                        case 238:key=13;break;        //D
                        case 231:key=14;break;        //*
                        case 237:key=15;break;        //#
                        case 255:key=16;break;        //空

                }
                if(key==16)
                {
                if(keysign!=16)
                {
                beeptime=keysign;
                if(beeptime!=14)
                {
                        if((flagStart==1)&&(beeptime<=9)) {flagStart=1; beepchange1=1;}
                        else beepchange();
                }
                if((flagStart==0)&&(keysign<=9)) {flagSep=keysign; shuzi=keysign;}        //任务显示
                if((flagStart==1)&&(keysign<=9)) { size=200-keysign*10; pidchang=1;}        //任务3
                if((shuzi==2)&&(flagSep==1))
                {
                }        //任务3
                if(keysign==15)
                {
                ZTimetime=0;
                flagStart=1;                   //标志位置1
                if(flagSep==1)
                {
                if(flagStart6==0)size=150;
                }//任务1   位置
                if(keysign==5) flagchangeStar=5 ;                 //任务5   位置
                }
                if(keysign==14)  {flagStart=3;beepchange1=0; } //标志位置0                  BEEP可以等于0;
                }

                }
                        keysign=key;        //上次的按键

                  //***任务要求函数等等***
                        if((flagStart==1)&&(flagSep==1))
                        {
                                rIn = sensor (); //把S转成浮点型               //  Read Input      读取输入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PID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pwm );    //占空比          //  Effect Needed Changes
                        }
                //***取消小球下降函数***
                        if(flagStart==3)
                        {
                        rIn = sensor (); //把S转成浮点型               //  Read Input      读取输入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PID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pwm );    //占空比          //  Effect Needed Changes
                         size=sizechange+changesize;
                         if(S1>=450)
                         {
                         sizechange=0;   //最低点清 0
                         flagStart=0;
                         BEEP=1;
                         pwm=255;
                         flagSep=0;
                         flagchangeStar=0;

                         }
                        }
                        if((flagSep==5)&&(flagStart==1))
                        {

                        pidchang=1;
                        if(S1>100)        pwm=95;
                        if(S1<150)        {flagSep=1;size=1;}

                        }

/********************************************************************
* 名称 : 屏幕数据刷新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if(displaytime>=100 )
                        {
                                if(flagStart==3) sizechange=sizechange+40;          //下降专用 距离下降  左后停止

                                TransferData(0x95,0);
                                TransferData(0x17,1);                                                   //高度显示
                                TransferData(S1%1000/100+0x30,1);
                                TransferData(S1%100/10+0x30,1);
                                TransferData(S1%10+0x30,1);

                                TransferData(0x8D,0);                                                   //响应时间显示
                                TransferData(RTimetime/100%10+0x30,1);
                                TransferData(RTimetime%100/10+0x30,1);
                                TransferData(0x2E,1);
                                TransferData(RTimetime%10+0x30,1);

                                TransferData(0x9d,0);                                                        //保持时间显示
                                TransferData(MTimetime/100%10+0x30,1);
                                TransferData(MTimetime%100/10+0x30,1);
                                TransferData(0x2E,1);
                                TransferData(MTimetime%10+0x30,1);
                                displaytime=0;

                                TransferData(0x85,0);                                                         //任务要求显示

                                TransferData(0x20,1);

                                if(flagStart==1) TransferData(0x11,1);
                                else TransferData(0x3C,1);

                                TransferData(shuzi+0x30,1);
                                if(flagStart==1) TransferData(0x10,1);

                                else TransferData(0x3E,1);
                        }

                        if((Timetime>=22)&&(flagStart==1))                //0.1s的保持与采样时间计算
                        {
                                ZTimetime++;                                                          //总时间

                                if((flagSep==5)&&(S1>=100))
                                {
                                RTimetime=ZTimetime;                                          //响应时间S
                                }
                                if((size==301)&&(S1<200))
                                {
                                size=50;

                                }

                                if((flagSep==1)&&((110>=S1)|(S1>=190))&&(size==150))
                                {
                                RTimetime=ZTimetime;                                          //响应时间S
                                pidchang=1;
                                }
                                if((flagSep==1)&&((10>=S1)|(S1>=90))&&(size==50))
                                {
                                RTimetime=ZTimetime;                                          //响应时间S
                                pidchang=1;
                                }
                                if((flagSep==1)&&((210>=S1)|(S1>=290))&&(size==250))
                                {
                                RTimetime=ZTimetime;                                          //响应时间S
                                pidchang=1;
                                }
                                else
                                {
                                Beep1stime++;
                                if(Beep1stime>=1) BEEP=1;
                                if((Beep1stime>=10)&&(beepchange1!=1)) {BEEP=0;Beep1stime=0; }
                                }
                                MTimetime=ZTimetime-RTimetime;                         //保持时间
                                Timetime=0;
                                if(size==301) MTimetime=0;

                        }
                                if(flagSep==6)
                                 {
                                 flagStart6=1;
                                  flagSep=1;
                                   size=301;
                                pidchang=0;
                          }

                          if ((MTimetime>=30)&&(flagStart6==1))
                          {
                          flagStart61++;
                          if (flagStart60==0)
                           {
                          size=250;
                          flagStart60=1;
                          pidchang=0;
                          }
                          else
                          {
                          size=50;
                          flagStart60=0;
                          pidchang=0;
                          }
                          MTimetime=0;
                          ZTimetime=0;
                          RTimetime=0;
                          }
                          if (flagStart61>=4){pwm=0; flagSep=0;}

                           if(flagSep==7) //要求7功能
                           {

                          if((S1>=2)&&(flagStart7==0)){pwm=0;flagStart7=1;}          //启动标志位
                          else
                          if(flagStart7==1)
                          {
                          if (S1>=140) {flagSep=1; size=150;}
                           }
                          }

下载:

网友A(2018-05-31):
盼了很久,终于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