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仿真软件中元件库没有ADXL330,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楼主(2017-05-01):
在proteus仿真软件中元件库没有ADXL330,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楼主:
应该可以自己画吧

网友A:
自己画的如果没有仿真模型还是不能仿真的。大神级的能编一些简单的仿真元件,LZ这个估计极难了。

网友B:
应该可以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