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神一个c语言的问题(求解惑!!!)

楼主:
if(cnt++>400)
                   {EX0=1;return;}

cnt++;
if(cnt>400)
                   {EX0=1;return;}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2017-05-01):
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写法不同而已

网友B:
可以根据这个图分析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后一个进行了cnt+1的运算吧

网友D:
没区别的

网友E:
应该没区别,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结果是一样的,可能编译出的代码有所不同。

网友G:
啊,6个字个字

网友H:
关系到运算等级的问题

网友I:
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J:
肯定有啊,下面会比上面少一次

网友K:
如果cnt=400   ,   就有差了      你想想

网友L:
第一个判断条件是先判断cnt的值,第二个是cnt值加一以后再判断cnt 的值

网友M:
好想是一样的吧

网友N:
边界值不一样cnt++>400,是先取cnt的值和400比较然后增量,后面那个是先增量然后和400去比较。如果cnt==400,第一个不会执行括号内的内容,第二个就会执行括号内的内容。

网友O:
没区别啊

网友P:
前面先和400比较再++,后面是++后再和400比较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结果是一样的,可能编译出的代码有所不同。

看错了,
应该是一个先加1再比较,一个比较后再加1,差了1次

网友Q:
上面一个是cnt先加一后再与400进行比较,而下面一个是cnt直接与400进行比较。

网友R:
第一个对于批量的修改,没有第二个方便。

网友S:
没区别,++的运算级别高于》

网友T:
貌似都一样

网友U:
没区别,可以去仿真试试

网友V:
有无区别可以keil c运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