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必看!家庭装修电路设计知识要点

楼主(2017-05-01):
对于房子的装修设计也越来越重视。其中家庭装修电路设计就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家庭装修电路设计才好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即好看时尚又实用安全。下面赶紧和編一起来看看吧!
一、家庭装修电路设计图
这是一张天花顶面的电路布线图。局部开关插座,主要是连接顶面的灯饰。以及空调等等的线路。
这是一张地面的电线布线图。顶面尽量走捷径,地面和顶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节约电线,当然都是直线,因为直线永远是最短的距离,地面则是尽量横屏竖直。主要便于检修,并且沿墙边走。减少交叉,确保平安,同时防止后期施工时,如装置地板对电线造成误伤。
二、家庭装修电路设计原则
一)照明、插座回路分开如果插座回路的电气设备出现故障。不会影响照明回路的工作,仅此回路电源中断。便于对故障回路进行进行检修;若照明回路出现故障。接上临时照明灯具。可利用插座回路的电源。
二)照明应分成几个回路家中的照明可按不同的房间搭配分成几个回路。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回路的照明。设计布线时,一旦某一回路的照明出现故障。如果能把主要房间的照明接到不同的回路上。另一局部灯接入次卧室回路,如客厅的一局部灯接入主卧室回路。这样不论哪一条回路出现故障,每间房屋都有照明。
三)对空调、电热水器、微波炉等大容量电路设备。当它同时使用时,宜一台设备设置一个回路。如果合用一个回路。导线易发热,即使不逾越导线允许的工作温度。加大导线的截面可大大降低电能在导线上的损耗。临时使用也会降低导线的绝缘性能。此外大容量用电回路的导线截面应适当加大。
四)插座及浴室灯具回路必需采取接地维护措施浴室是湿润环境。而其他插座则星级宾馆的浴室插座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如电须刀插座)所以未接地。必需用防溅三极插座。浴室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需接地。
五)平安接地
1不能用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新建住宅楼都配置了可靠的接地线。而对于老式住宅。这是不可靠的危险作法。不少人就以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
2浴室应采用等电位联结。浴室环境湿润。也有遭电击的可能。等电位联结,人即使触及50V以下的平安电压。就是把浴室内所有金属物体(包括金属毛并且可靠接地。巾架、铸铁浴缸、自来水管等)用接地线连成一体。
3接地制式应与电源系统相符。电气设计前。以及该电源的接地制式。接地维护措施应与电源系统一致。必需先了解住宅电源来自何处。
4有些人认为:接地线中的电流很小。接地线中的电流的确很小,几个回路合用一根接地线可节约费用。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正常工作时。但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从可靠性考虑,接地线中流过的电流大大逾越相线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另外。一个回路一根接地线更可靠。
5有了良好的接地装置。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再小,仍应配置漏电开关。当发生电气设备外壳带电时。故障未解除前,设备外壳对地电位是存在仍有电击可能。若采用漏电开关只要漏电电流大于30mA 0.1时间内就可使电路断开。插座要有漏电保护。随时可能接触人因为插座所接的电气设备。体。壁挂式空调因人手难以碰到可不带漏电保护。因此要绝对安全。
6有了漏电维护。都有出现故障的可能,也应有接地保护。任何一种电器产品。漏电开关也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有了接地保护,当漏电开关出现故障时接地维护仍能起到维护作用。但漏电开关的输出中性线不能碰地。漏电开关无法合闸。否则。
六)每户用电容量要与设计能力相符。应当向当地物业管理部门了解住宅建筑时的室内电负不要盲目装接大功率电气设备每户居民在电气设计和施工前。不得逾越该户的设计负荷。荷总容量。
七)电气平安设计是重点每个家庭中的家用电气设备总有好几件。也有略懂电气知识而不懂电气平安知识的大人。天天要接触。家中既有不懂事的小孩。为了确保用电平安。应选择带保护板的插座,电气平安设计必需作为重点。对小孩能触及的插座。防止小孩把金属物体塞进插座内而造成电击。
八)不要选用“三无”和假冒领伪劣产品。应注意鉴别,尤其是插座、电线、开关。目前这些产品充溢市场。这是电气故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三、家庭装修电路布线规范
并以此为依据粗略。计算每路电线相应匹配的电线截面积、应尽量采用优质钢芯护套线及暗装 1施工前要充分考虑备功能区域所需的电器及照明设备。接线盒。造成面板装置困难。以免老化和折断。
2绘制各居室电路分布图。以确定路线的走向和分支汇合。电线最好选用不同颜色,并以各种灯具、开关、插座和配电盘定出坐标及高度。以便识别不同的回路。
3最好将电源线外穿阻燃管材后再敷设。一定要加穿阻燃管树,可燃结构的顶棚内。同时在顶棚外应设置电源开关,供必要时切断电源用。所有导线都应在接线党内。接头。
4室内线路每一分路总容量。每一单相回路的负荷电流,不应超越3000瓦。般不超过15安,使用空调等大容量家用电器时,应设置专线。
5开关装置高度一般离地面120335厘米。配电盘高度以180200厘米为宜,插座高度一般为2030厘米。若家中孩子幼小,应以确保平安为原则,对这些部件的装置高度进行调整。
家装电线布线。还要检查这些电线、插座、开关等排布的否符合设计布线规范规范,除了要了解简单的电线布线图。同时还要要用兆欧表来检测绝缘电阻的情况。没有隐蔽的问题。看是否有漏电、短路。以确保在作下一步施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