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1602LCD液晶操作方法

楼主(2017-05-01):
项目2   通用型1602LCD液晶操作方法

液晶显示器的英文名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 简称 LCD。 液晶显示器作为显示器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优点,所以 LCD 日渐成为各种便携式电子产品的理想显示器,如计算器,电子表,汽车电子仪表等。根据LCD的显示内容划分,可以分为段式LCD、字符式LCD和点阵式LCD 3种。其中,字符式LCD以其廉价、显示内容丰富、美观、使用方便等特点,成为LED数码管的理想替代品。

1. 1602字符型液晶简介

字符型LCD专门用于显示数字、字母、图形符号以及少量自定义符号。这类显示器把LCD控制器、点阵驱动器、字符存储器等做在一块板上,再与液晶屏一起组成一个显示模块。如下图所示。

             1 LCD1602的外形图

目前字符型LCD常用的有16X1行、16X2行、20X2行、20X4行等液晶模块,型号通常用 XXX1602XXX1604XXX2002XXX2004 其中XXX为厂家商标名称 16代表液晶每行可以显示16个字符;02代表共有2行,也就是说这个液晶一共可以显示32字符。

2  通用型1602液晶操作方法

1602液晶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 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 它有若干个5X75X11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 每行之间也有间隔 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不能显示图形(用自定义CGRAM,显示效果也不好)1602LCD是指显示的内容为16X2,即可以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液晶模块(显示字符和数字)。目前市面上字符液晶绝大多数是基于HD44780液晶芯片的,控制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基于HD44780写的控制程序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市面上大部分的字符型液晶。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2  LCD1602的背面引脚图如图2所示,字符型LCD1602通常有14条引脚线或16条引脚线的LCD,多出来的2条线是背光电源线VCC(15)和地线GND(16),从左到右分别是1引脚到16引脚
1602LCD采用标准的14脚(无背光)或16脚(带背光)接口,各引脚接口说明如表1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1

VSS

电源地

9

D2

数据

2

VDD

电源正极

10

D3

数据

3

VL

液晶显示偏压

11

D4

数据

4

RS

数据/命令选择

12

D5

数据

5

R/W

/写选择

13

D6

数据

6

E

使能信号

14

D7

数据

7

D0

数据

15

BLA

背光源正极

8

D1

数据

16

BLK

背光源负极

                            1    LCD1602接口信号说明

1脚:VSS为地电源。

2脚:VDD5V正电源。

3脚:VL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714脚:D0D78位双向数据线。

15脚:背光源正极。

16脚:背光源负极。

3 下面几个表是1602指令集

1)寄存器选择功能

                   表2   寄存器选择功能

2)11条指令表

指令

指令码

说明

指令周期

fosc=250kHz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清屏

0

0

0

0

0

0

0

0

0

1

清除屏幕,置AC为0,光标回位。

1.64ms

光标返回

0

0

0

0

0

0

0

0

1

*

DDRAM地址为0,显示回原位,DDRAM内容不变.

1.64ms

设置输入

方式

0

0

0

0

0

0

0

1

I/D

S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并指定显示是否移动。

40µs

显示开关

0

0

0

0

0

0

1

D

C

B

设置显示开或关D、光标开关C、光标所在字符闪烁B.

40µs

移位

0

0

0

0

0

1

S/C

R/L

*

*

移动光标及整体显示,同时不改变DDRAM内容。

40µs

功能设置

0

0

0

0

1

DL

N

F

*

*

设置接口数据位数DL、显示行数L、字符字体F。

40µs

CGRAM

地址设置

0

0

0

1

ACG

设置CGRAM地址。设置后发送接收数据。

40µs

DDRAM

地址设置

0

0

1

ADD

设置DDRAM地址。设置后发送接收数据。

40µs

忙标志/读地址计数器

0

1

BF

AC

读忙标志BF标志正在执行内部操作并读地址计数器内容。

0µs

CGRAM/DDRAM数据写

1

0

写数据

从CGRAM或DDRAM写数据。

40µs

CGRAM/DDRAM数据读

1

1

读数据

从CGRAM或DDRAM读数据。

40µs

I/D=1:增量方式;I/D=0:减量方式

S=1:移位

S/C=1:显示移位;S/C=0:光标移位

R/L=1:右移;R/L=0:左移

DL=1:8位;DL=0:4位

N=1:2行;N=0:1行

F=1:5  x 10字体  F=0:5 x 7字体

BF=1:执行内部操作;BF=0可接收指令

DDRAM:显示数据RAM

CGRAM:字符发生器RAM

ACG:CGRAM地址

ADD:DDRAM地址及光标

      地址

AC:地址计数器,用于

     DDRAM和CGRAM

执行周期主频改变而改变。

例如当fcp或

fosc=270KHZ

时:40μs  x

250/270=37μs

                      3   11条指令表

3)标准字符库

High 4BIT

MSB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F

LOW 4BIT

RAM0000

0

(1)

0

@

P

ˋ

p

α

p

1

(2)

!

1

A

Q

a

q

ä

q

2

(3)

2

B

R

b

r

β

θ

3

(4)

#

3

C

S

c

s

ε

4

(5)

$

4

D

T

d

t

μ

Ω

5

(6)

%

5

E

U

e

u

σ

ü

6

(7)

&

6

F

V

f

v

ρ

Σ

7

(8)

7

G

W

g

w

g

π

8

(1)

(

8

H

X

h

x

9

(2)

)

9

I

Y

i

y

¨

y

A

(3)

*

:

J

Z

j

z

j

B

(4)

+

;

K

[

k

{

`

C

(5)

,

<

L

&yen;

l

φ

D

(6)

=

M

m

}

÷

E

(7)

.

>

N

^

n

_n

F

(8)

/

?

O

_

o

                   4 标准字符库

DDRAM就是显示数据RAM, 用来寄存待显示的字符代码,共80个字节,其地址和对应的关系如下表:也就是说在屏幕上第一行第一列要显示“A“字,就要向DDRAM中的00H处写入A的代码就行,但具体的写入要按LCD1602的指令格式来进行,一行有40个地址,我们就用前16个就行,第二行也同样用前16个就行。对应如下:

        显 示 位 序 号

1    2    3      4    5  ……………………  40

  DD RAM

地 址(HEX)

第 一 行

00   01   02    03   04  ..………………..  27

第 二 行

40   41   42    43   44  …………………..  67

                5 显示位与DDRAM地址的对应关系

1602LCD显示字符的过程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1)      要用1602LCD显示字符必须解决3个问题:(1)待显示字符ASCII标准码产生;(2)液晶显示模式的设置;(3)字符显示位置的指定

2)      若想在00H处显示数据的话,则必须将00H加上80H,即0x00H+0x80H,若要在01H处显示数据,也必须加0x80H, 例如要将某字符显示在第2行第5列,则确定地址的指令代码应为80H+44H=C4H。依次类推

3)      CGRAM是用户自定义的字符图形,可以定义8

4)      LCD1602只有11条指令,学会使用这11条指令,就可以轻松控制。

5)      要让液晶显示字符,必须对有无光标、光标的移动方向、光标是否闪烁及字符的移动方向等进行设置,才能获得所需的显示效果。1602液晶显示模式的设置是通过控制指令对内部的控制器控制而实现的,常用的控制指令见表8-5.例如,要将显示模式设置为“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只要向液晶模块写二进制指令代码00111 000B,即16进制代码38H就可以了。

6)      LCD是一个慢显示器件,所以在写每条指令前一定要先读LCD的忙碌状态。如果LCD正忙于处理其他指令,就等待;如果不忙,再执行写指令。为此,1602LCD专门设了一个忙碌标志位BF,该位链接在8位双向数据线的DB7位上。如果BF为低电平“0”,表示LCD不忙;如果BF为高电平“1”,则表示LCD处于忙碌状态,需要等待。假定1602LCD8位双向数据线(DB0~DB7)是通过单片机的P0口进行数据传递的,那么只要检测P0口的P0.7引脚电平(DBP0.7)就可以知道忙碌标志位BF的状态

4. 对照上面的表格,我们对11条指令作如下分解:

DDRAM的内容和地址操作,HD44780的指令集及其设置说明,共有11条指令:1)清屏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功能:<1> 清除液晶显示器,即将DDRAM的内容全部填入空白的字符<2> 光标归位,即将光标撤回液晶显示屏的左上方;
<3>
将地址计数器(AC)的值设为0 2)光标归位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功能:<1> 把光标撤回到显示器的左上方;
<2>
把地址计数器(AC)的值设置为0;
<3>
保持DDRAM的内容不变 3.输入模式设置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功能:设定每次写入1位数据后光标的移位方向,并且设定每次写入的一个字符是否移动。参数设定的情况如下所示:
I/D=0
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左移    I/D=1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
S=0
写入新数据后显示屏不移动   S=1写入新数据后显示屏整体右移或左移,以得到光标不移动而屏幕移动 效果 4)显示开关控制指令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功能:控制显示器开/关、光标显示/关闭以及光标是否闪烁。参数设定的情况如下:
      D=0显示功能关             D=1显示功能开
      C=0无光标                 C=1有光标
      B=0光标不闪烁             B=1光标闪烁 5.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jpg
S/C   R/L 设定情况
00光标左移1格,且AC值减1
01光标右移1格,且AC值加1
10显示器上字符全部左移一格,但光标不动
11显示器上字符全部右移一格,但光标不动

6.功能设定指令 (非常重要的指令)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7.jpg   功能:设定数据总线位数、显示的行数及字型。参数设定的情况如下:
         DL=0 数据总线为4      DL=1数据总线为8
         N=0  显示1            N=1  显示2
         F=0  5×7点阵/每字符   F=1 5×10点阵/每字符7.设定CGRAM地址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9.jpg功能:设定下一个要存入数据的CGRAM的地址8.设定DDRAM地址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1.jpg功能:设定下一个要存入数据的CGRAM的地址。 (注意这里我们送地址的时候应该是0x80+Address,这也是前面说到写地址命令的时候要加上0x80的原因) 9.读取忙信号或AC地址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jpg功能:<1> 读取忙碌信号BF的内容,BF=1表示液晶显示器忙,暂时无法接收单片机送来的数据或指令; BF=0时,液晶显示器可以接收单片机送来的数据或指令; <2> 读取地址计数器(AC)的内容。 10.数据写入DDRAMCGRAM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jpg功能:<1> 将字符码写入DDRAM,以使液晶显示屏显示出相对应的字符;      <2> 将用户自己设计的图形存入CGRAM   11)从CGRAMDDRAM读出数据的指令 file:///C:/Users/d/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功能:读取DDRAMCGRAM中的内容。
基本操作时序:
读状态    输入:RS=LRW=HE=H    输出:DB0DB7=状态字
写指令    输入:RS=LRW=LE=下降沿脉冲,DB0DB7=指令码
输出:无
读数据   输入:RS=HRW=HE=H    输出:DB0DB7=数据
写数据   输入:RS=HRW=LE=下降沿脉冲,DB0DB7=数据
输出:无说明:平时我们只用到常用的3—4条指令,学生不需去记录,只需以后做项目时用到去查这些指令即可。5.读写操作时序图:
1)读操作时序(用的不多)

下面我们亲自操作LCD1602,在我们是实验板上实现如下描述

6. 举例说明

1LCD循环右移显示"Welcome to china"

2)实验电路图

注意:1602VR 是1602液晶的对比度调节电位器,如果液晶不显示或者显示文字不清晰,可以调节此电位器,来达到最理想的显示效果。

15脚是背光灯正极引脚 接到实验的JPBG跳线端 通过JPBG来控制背光灯的亮灭。

3 )操作步骤

JPP0跳线端的跳线帽拔掉 以免干扰1602液晶显示

JPSMG 数码管控制跳线拔掉 使数码管停止工作。

插上1602LCD液晶

JPBG液晶背光跳线插上

4) 液晶显示流程图

5 C语言源程序

//LCD循环右移显示"Welcome to China"#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Welcome to China"}; /*****************************************************函数功能:延时1ms(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void delay1ms(){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入口参数: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入口参数:dictate***************************************************/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0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入口参数:x***************************************************/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WriteInstruction(x|0x80);//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写入液晶模块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0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void LcdInitiate(void){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while(1)     {       WriteInstruction(0x01);//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Addres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                 i = 0;           while(string != '\0')                   {                                            WriteData(string);                          i++;                        delay(150);                   }               for(i=0;i<4;i++)               delay(250);                              }                                }

7.实时演练操作

   演练11LCD第一行显示: CHINESE

LCD第二行显示: NEWYEAR

2)先将两行字符写入DDRAM中,然后从右至左逐字移出显示。

3)在指定位置停留1.6秒后,闪烁2次,清屏。

4)反复循环上述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