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U6050测试程序 简单地获取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7-05-02):
/*********************************************************************************************/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陀螺仪—MPU6050
-实验平台: 秉火STM32 指南者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3.5

【 !】功能简介:

基本MPU6050驱动,简单地获取传感器数据。

【*】注意事项:

1.本工程使用硬件IIC,硬件IIC与液晶屏同时使用时会有冲突,所以本程序不包含液晶输出。

2.MPU6050的AD0引脚接GND时,地址为0x68 ,接3.3V时,地址为0x69,

  可在bsp_i2c.h文件修改宏MPU6050_SLAVE_ADDRESS的值来匹配硬件连接,默认AD0接地,使用0x68地址

  #define MPU6050_SLAVE_ADDRESS  (0x68<<1)

【 !】实验操作:

步骤如下(步骤可参考配套的教程,有图片说明):

1.按照引脚分配说明连接好MPU6050模块和开发板。

2.确认开发板的USB TO USART接口已与电脑相连,确认电脑端能查看到该串口设备。

3..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为115200),即可查看数据输出。

【*】 引脚分配
陀螺仪(MPU6050):
MPU6050芯片的I2C接口与STM32的I2C1相连,且已接上拉电阻。
        VCC <--->3.3或5V
        GND    <--->GND
        SCL    <--->PB6
        SDA    <--->PB7
        INT <--->PA11  传感器数据中断引脚
        AD0 <--->悬空或接地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

【*】 版本

-程序版本:1.0
-发布日期:2015-10

-版本更新说明:首次发布

/*********************************************************************************************/

/*********************************************************************************************/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
  ******************************************************************************
  * @file    main.c
  * @author  LYC
  * @version V1.0
  * @date    2014-04-22
  * @brief   MPU6050 硬件IIC测试
  ******************************************************************************
  * @attention
  * 实验平台:秉火 指南者 STM32 开发板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mpu6050/mpu6050.h"
#include "./i2c/bsp_i2c.h"

#define TASK_ENABLE 0
extern unsigned int Task_Delay[NumOfTask];
/*
* t : 定时时间
* Ticks : 多少个时钟周期产生一次中断
* f : 时钟频率 72000000
* t = Ticks * 1/f = (72000000/100000) * (1/72000000) = 10us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short Acel[3];
        short Gyro[3];
        float Temp;

        SysTick_Init();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串口通信初始化 */
        USART_Config();

        //I2C初始化
        I2C_Bus_Init();
        //MPU6050初始化
        MPU6050_Init();

        //检测MPU6050
        if (MPU6050ReadID() == 1)
        {
                while(1)
                {
                        if(Task_Delay[0]==TASK_ENABLE)
                        {
                                LED2_TOGGLE;
                                Task_Delay[0]=1000;
                        }

                        if(Task_Delay[1]==0)
                        {
                                MPU6050ReadAcc(Acel);
                                printf("加速度:%8d%8d%8d",Acel[0],Acel[1],Acel[2]);
                                MPU6050ReadGyro(Gyro);
                                printf("    陀螺仪%8d%8d%8d",Gyro[0],Gyro[1],Gyro[2]);
                                MPU6050_ReturnTemp(&Temp);
                                printf("    温度%8.2f\r\n",Temp);

                                Task_Delay[1]=500;//更新一次数据,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提高采样频率,如100ms采样一次
                        }

                        //*************************************        下面是增加任务的格式************************************//
        //                if(Task_Delay[i]==0)
        //                {
        //                        Task(i);
        //                        Task_Delay[i]=;
        //                }

                }

        }
        else
        {
                printf("\r\n没有检测到MPU6050传感器!\r\n");

下载:

网友A(2018-04-10):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8-07-01):
很给力的一篇文张啊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单片机程序展示出来

网友C:
我像知道附件里面是什么??

网友C:
这个你自己测试过吗?

网友D(2018-08-31):
你这测得的是原始值啊,能打印出具体角度、加速度么

网友E(2019-04-19):
改成i2c2就不行了 啊

网友F(2019-06-28):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仿真,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