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CD显示GY-30光强数值

楼主(2017-05-02):
买回来的GY-30用商家提供的程序烧录进去单片机,单片机的LCD无任何显示,我感觉是商家LCD程序的问题,请各位坛友帮忙看看,我提供了两个程序一个是商家下载的,一个是Easy Board 51单片机自带的LCD时钟程序(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两个程序呢?发上来帮你看看

现在LCD可以显示,但是数据显示为00000,光强度模块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麻烦你看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4;
sbit lcdrs=P2^5;
sbit lcdwr=P2^6;
sbit sda=P1^1;
sbit scl=P1^0;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uchar buffer[8];                                   //接收数据缓冲区
int s;                        //变量
void chaizi(uint temp)     //拆字程序
{
        wan=temp/10000+0x30 ;
    temp=temp%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1000+0x30 ;
    temp=temp%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100+0x30;
    temp=temp%100;     //取余运算
    shi=temp/10+0x30;
    temp=temp%10;      //取余运算
    ge=temp+0x30;
}
void delay_us()     //延时5us
{;;}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t毫秒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0;j<121;j++)
  {;}};
}

/************I2C总线通讯************/
void BH1750_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scl=1;
        delay_us();
        sda=0;
        delay_us();
        scl=0;
}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sda=0;
        scl=1;
        delay_us();
        sda=1;
        delay_us();
}
void send_respons(bit ack)    //写答应信号
{
     sda=ack;                     //写应答信号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
         scl=0;
         delay_us();
}
bit get_respons() //接受答应信号
{
     scl=1;
         delay_us();
         CY=sda;
         scl=0;
         delay_us();
         return CY;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ate<<=1;
         sda=CY;           //CY为PWS的最高位
         scl=1;
         delay_us();
         scl=0;
         delay_us();
  }
   get_respons();

}
uchar get_byte()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j;
  uchar k=0;
  sda=1;       //此时并不知道sda的状态,说以应该释放总线
  for(j=0;j<8;j++)
  {
     k<<=1;
     scl=1;
         delay_us();
         k|=sda; //k左移一位,与sda位或;不管sda是0还是1;读取的数据都存在最低位
         scl=0;                   //为下一次更好读数据,scl拉低
         delay_us();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date)
{
         BH1750_start();
         send_byte(0x46);  //ADD接地,地址默认为0x46
         send_byte(date);
         BH1750_stop();
}
void read_BH1750(void)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uchar i;
         BH1750_start();
         send_byte(0x46+1);
         for(i=0;i<3;i++)
         {
             buffer[i]=get_byte();
                 if(i == 3)
                    {
                         send_respons(1);
                         }
                 else
                    {
                     send_respons(0);
                         }
         }
          BH1750_stop();
            delay_ms(5);
}
void BH1750_init()
{
   write_add(0x01);
}
/************LCD显示************/
void wait_enable(void)
{
   P0=0xff;
   lcdrs=0;
   lcdwr=1;
   delay_us();
   lcden=1;
    delay_us();
   while(P0&0x80);
   lcden=0;
}
void lcd_command(uchar command,uchar shuxin)//写入指令
{
   if(shuxin)
     wait_enable();
     lcdrs=0;
         lcdwr=0;
         delay_us();
         P0=command;//单片机上lcd的接口设置在P0口
         delay_us();
         lcden=1;
         delay_us();
         lcden=0;
}
void lcd_writebyte(uchar byte)//写入数据
{
         wait_enable();
         lcdrs=1;
         lcdwr=0;
         delay_us();
         P0=byte;
         delay_us();
         lcden=1;
     delay_us();
         lcden=0;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设置显示坐标
{
     uchar address;
     if(y==0)       //判断是是否为第一行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command(address);
}*/
void lcd_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h)     //lcd字符显示
{
   y&=1;
   x&=15;
   if(y)x|=0x40;
   x|=0x80;
    lcd_command(x,0);
    lcd_writebyte(h);
}
/*void lcd_clean()      //lcd清屏
{
     lcd_command(0x01);
         delay_us();
}*/
void lcd1602_init()
{
         lcd_command(0x38,1);
         lcd_command(0x08,1);
         lcd_command(0x01,1);
         lcd_command(0x06,1);
         lcd_command(0x0c,1);
}

void main()
{

     float result;
         delay_ms(100);

         BH1750_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write_add(0x01);
     write_add(0x10);

     delay_ms(180);              //延时180ms
    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s=buffer[0];
    s=(s<<8)+buffer[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result=(float)s/1.2;

    chaizi(result);         //计算数据和显示
        lcd_display(0,0,'L');
        lcd_display(1,0,'i');
        lcd_display(2,0,'g');
        lcd_display(3,0,'h');
        lcd_display(4,0,'t');
    lcd_display(5,0,':');

        lcd_display(7,0,wan);
    lcd_display(8,0,qian);
    lcd_display(9,0,bai);
    lcd_display(10,0,shi);
        lcd_display(11,0,ge);

        lcd_display(13,0,'l'); ////显示数单位
        lcd_display(14,0,'x');

    lcd_display(0,1,'s');
    lcd_display(1,1,'u');
        lcd_display(2,1,'n');
        lcd_display(3,1,'>');
        lcd_display(4,1,'2');
        lcd_display(5,1,'0');

        lcd_display(9,1,'m');
        lcd_display(10,1,'o');
        lcd_display(11,1,'o');
        lcd_display(12,1,'n');
    lcd_display(13,1,'<');
        lcd_display(14,1,'2');
        lcd_display(15,1,'0');
         }
}

网友B(2017-12-05):
你们搞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LCD可以显示,但是数据显示为00000,光强度模块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麻烦你看一下

你们这个搞好了吗,能发个程序给我不

网友C(2018-10-30):
你的程序好了么i

网友C:
程序搞好了么?我也遇到难得地方

网友D(2019-05-26):
楼主弄好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