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控制器 光敏电阻的使用'

楼主(2017-05-02):
怎么用光敏电阻实现光控

网友A:
用你研读过的并认为合适的那一种。

网友B:
简单的这样理解:把光敏电阻单开关,根据控制放大电路进行导向。本论坛里大把这方面的知识,多逛,多实践。

网友C:
传感器选择虚拟实验机设计

网友D:
用电压比较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