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中断定时器全部开启影响工作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02):
52单片机中断定时器全部开启影响工作怎么处理?

网友A:
52单片机共有6个中断源,分别如下:
INT0——外部中断0,由P3^2端口引入,低电平或者下降沿引起;中断级别最高;C语言使用序号为0;
T0——定时器/计数器0,由T0计数器计数回零引起;中断级别第二;C语言使用序号为1;
INT1——外部中断1,由P3^3端口引入,低电平或者下降沿引起;中断级别第三;C语言使用序号为2;
T1——定时器/计数器1,由T1计数器计数回零引起;中断级别第四;C语言使用序号为3;
TI/RI——串行口中断,由串行口完成一帧字符发送/接受后引起;中断级别第五;C语言使用序号为4;
T2——定时器/计数器2,由T2计数器计数回零引起;中断级别第六;C语言使用序号为5;
定时器的使用步骤:
1.设置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寄存器TMOD
52单片机的中断及其使用方法
GATE——门控制位。
为0时,定时器/计数器启动与停止仅受TCON寄存器中的TRX(X= 0,1)来控制;
为1时,定时器/计数器启动与停止由TCON寄存器中的TRX(X= 0,1)和外部中断引脚(INT0,INT1)上的电平状态共同控制。
C/T——定时器/计数器模式选择位。1为计数模式,0为定时模式。
M1M0——工作方式选择位。
52单片机的中断及其使用方法
2.对定时器进行赋初值。
3.开中断,中断允许寄存器IE(可位寻址)
EA为全局中断允许位,ET2,ET1,ET0分别为定时器/计数器2,1,0的中断允许位,ES为串行口中断允许位,EX0,EX1分别为外部中断0和1的中断允许寄存器。
4.开定时器的控制位,启动定时器/计数器定时或计数,在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TCON中,
TR0,TR1为定时器0,1的运行控制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老哥

网友C:
需要你依程序的目的,合理规划安排中断与程序事件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