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中S2RI和S2TI问题

楼主(2017-05-02):
请问大神们STC12C5A60S2 中是不是没定义S2RI和S2TI啊?,我在用串口2的时候显示GPRS.C(85): error C202: 'S2RI':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特殊寄存器80-FFH中,只有X0H(低4位=0H)可以位寻址。你查一下“S2RI和S2TI”属于哪个地址,其低4位不是0H则不可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