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分频因子具体是干什么的?哪位大神可以给详细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7-05-02):
STM32时钟分频因子具体是干什么的?哪位大神可以给详细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18-11-06):
作用就是分频了

网友A:
预分频是时钟输入定时器之前分频,分频则是使用输出时候分频

网友B:
分频因子是将主时钟频率分成低频使用,比如主时钟频率72M,用2分频因子,时钟频率变为36M。IO口时钟一般是不分频直接是主频,只有外设才需要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