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集成稳压定时报警电路图跪求大神

楼主(2017-05-02):
线性集成稳压定时报警电路图跪求大神

网友A:
线性集成稳压器,本身具有过流、过热和安全工作区三种保护,报什么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要求不明确

对,大神我这个阐述有问题,不好意思,其实我想问的是智能足浴器单片机。就是定时后不再加热,继电器不再工作,蜂鸣器报警,那个报警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集成稳压器,本身具有过流、过热和安全工作区三种保护,报什么警?

大神,其实我想阐述的是定时结束后,继电器不再工作,蜂鸣器报警。报警电路图怎么整

网友A(2017-07-20):
引用 楼主:
大神,其实我想阐述的是定时结束后,继电器不再工作,蜂鸣器报警。报警电路图怎么整

定时结束后,控制端输出高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失电,不再工作。同时蜂鸣器报警,蜂鸣器报警控制端的连接方式可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