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ABVIEW上位机温度曲线显示 含所有源码与仿真

楼主:
单片机LABVIEW上位机温度曲线显示  工业中可以实现控制  效果挺不错 的

/****************************************
*使用的是 STC12C5A32S2 单片机   data 256   xdata 1024    EERROM 28k 56扇区   flash 32k
*
*时间:2014-11-20
*
*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DS18b20.h"

bit f=0;                                        //表示上位机要求发送温度数据的标志位

sbit led=P2^1;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void){
        int i;
        unsigned char H,L;

        serial_init();

        for(i=0;i<6;i++){
                led=~led;
                DELAY_MS(100);
        }
        led=0;

        while(1){

                if(f){//f==1  表示上位机要求发送温度数据
                        ES=0;//关闭串口中断
                        getTemperature(&H,&L);
                        serial_t(H);//发送温度高8位
                        serial_t(L);//发送温度低8位
                        f=0;
                        ES=1;//开串口中断
                }

        }

}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0;                //接收状态标志
        if(RI==1){//接收中断标志位为1时
                RI=0;//清除中断标志
                if(SBUF==0xAA){//上位机要求发送温度数据
                        f=1;
                }

        }

}

/*******************************************
*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
*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hei下载附件…………

下载:

网友A(2018-01-12):
感谢楼主,希望以后多分享

网友B(2018-07-31):
感谢楼主,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5-17):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2020-11-02):
这个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D:
这个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E(2020-12-05):
我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