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避障程序,(用杜邦把P0.7引脚接到GND)

楼主:
把C51FPS.LIB这个文件放到\Keil\C51\LIB下面,这个文件有浮点运算
- /**********************慧净电子智能小车例程************************
- * 平台:HJ-C51 HJ-1G HL-1 HJ-3G HJ-C52 + Keil uVision4 + STC89C52 + AT89S52
- * 名称:HL-1智能小车超声波程序
- * 公司:慧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日期:2008-8-08
- * 修改内容:传感器IO口分别接到P3.2 P3.3 口,每个小车电机参考可能不同,请自己调整参考,以更稳定走黑线
- * QQ : 398115088 121350852
- * 晶振:11.0592MHZ
-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有问题直接到慧净论坛交流
- * 论坛:
- * 硬件设置:要有自己动手能力,才能完成实验
- * 使用说明:根据下面IO口自己用杜邦线连接各种模块,可以自己修改各种模块IO口
- * 需要购买慧净电子智能小车相关模块才能做实验--请直接到慧净网站购买
- 重点提示:本程序只做参考,不提供技术支持,请自己研究吸收。//收货5星好评,后面更有10G资料赠送,网上下载。
- * 同时要接好LCD1602 注意调节W1对比度,用电脑USB供电时调大一点,用电池供电时调小一点对比度。
- HL-1与HL-1智能小车底盘本杜邦线接线方法,请一定照做,否则可能不工作,并烧毁小车。
- J3
- IN1--接到--实验板上的P1.2
- IN2--接到--实验板上的P1.3
- EN1--接到--实验板上的P1.4
- EN2--接到--实验板上的P1.5
- IN3--接到--实验板上的P1.6
- IN4--接到--实验板上的P1.7
- J4
- IN5--接到--实验板上的P2.1
- IN6--接到--实验板上的P2.0
- J5
- OUT1--接到--实验板上的P3.2
- OUT2--接到--实验板上的P3.3
- OUT3--接到--实验板上的P3.4
- OUT4--接到--实验板上的P3.5
- 电源接法----请注意核对,一定要100%正确,否则会烧坏HL-1实验板
- J17
- VCC--接到--实验板上的 TTL V 引脚
- GND--接到--实验板上的 TTL G 引脚
- ******************************************************************/
- //重点说明:如果没有LCD1602液晶显示屏的同学,请用杜邦把P0.7引脚接到GND,效果一样。
- #include <at89x51.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LCD1602display.h"
- //#include "STC12C5A60S2_PWM.h"
- #define TX P2_1
- #define RX P2_0
- sbit DU = P2^6;
- sbit WE = P2^7;
- #define Forward_L_DATA 180//当前进不能走直线的时候,请调节这两个参数,理想的时候是100,100,最大256,最小0。0的时候最慢,256的时候最快
- #define Forward_R_DATA 180 //例如小车前进的时候有点向左拐,说明右边马达转速过快,那可以取一个值大一点,另外一个值小一点,例如 200 190
- //直流电机因为制造上的误差,同一个脉宽下也不一定速度一致的,需要自己手动调节
- //sbit P4_0=0xc0; //P4口地址
- /*****按照原图接线定义******/
- sbit L293D_IN1=P1^2;
- sbit L293D_IN2=P1^3;
- sbit L293D_IN3=P1^6;
- sbit L293D_IN4=P1^7;
- sbit L293D_EN1=P1^4;
- sbit L293D_EN2=P1^5;
- sbit BUZZ=P2^3;
-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
- DU=1;
- P0=0X00;
- DU=0;
- }
- void Delay400Ms(void);//延时400毫秒函数
- unsigned char code Range[] ="==Range Finder==";//LCD1602显示格式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0.0cm";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 void Count(void);//距离计算函数
-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 bit turn_right_flag;
- //=========================================================================================================================
-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前进
- {
- L293D_IN1=0;
- L293D_IN2=1;
- L293D_IN3=1;
- L293D_IN4=0;
-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
- void Stop(void) //刹车
- {
- L293D_IN1=0;
- L293D_IN2=0;
- L293D_IN3=0;
- L293D_IN4=0;
- // PWM_Set(0,0);
- }
- void Turn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Right,unsigned char Speed_Left) //后
- {
- L293D_IN1=1;
- L293D_IN2=0;
- L293D_IN3=0;
- L293D_IN4=0;
- // PWM_Set(255-Speed_Right,255-Speed_Left);
- }
- //=========================================================================================================================
- /********距离计算程序***************/
- void Conut(void)
- {
- time=TH1*256+TL1;
- TH1=0;
- TL1=0;
- //此时time的时间单位决定于晶振的速度,外接晶振为11.0592MHZ时,
- //time的值为0.54us*time,单位为微秒
- //那么1us声波能走多远的距离呢?1s=1000ms=1000000us
- // 340/1000000=0.00034米
- //0.00034米/1000=0.34毫米 也就是1us能走0.34毫米
- //但是,我们现在计算的是从超声波发射到反射接收的双路程,
- //所以我们将计算的结果除以2才是实际的路程
- S=time*2;//先算出一共的时间是多少微秒。
- S=S*0.17;//此时计算到的结果为毫米,并且是精确到毫米的后两位了,有两个小数点
- if(S<=300) //
- {
- if(turn_right_flag!=1)
- {
- Stop();
- Delay1ms(5);//发现小车自动复位的时候,可以稍微延长一点这个延时,减少电机反向电压对电路板的冲击。
- }
- turn_right_flag=1;
- P2_3=0;
- Delay1ms(50);
- P2_3=1;
- Turn_Right(120,120);
- }
- else
- {
- turn_right_flag=0;
- Forward(Forward_R_DATA,Forward_L_DATA);
- }
- //=======================================
- if((S>=5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
- flag=0;
-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
- }
- else
- {
- disbuff[0]=S%10;
- disbuff[1]=S/10%10;
- disbuff[2]=S/100%10;
- disbuff[3]=S/1000;
-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3]]);
-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1]]);
-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0]]);
- }
- }
- /********************************************************/
- void zd0()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RX=0;
- }
-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程序***************/
- void Timer_Count(void)
- {
- TR1=1; //开启计数
-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TR1=0; //关闭计数
- Conut(); //计算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 Delay10us(2);
- TX=0;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a;
- cmg88();//关数码管
- Delay1ms(4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 LCMInit(); //LCM初始化
- Delay1ms(5);//延时片刻
- DisplayListChar(0, 0, Range);
-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 TMOD=TMOD|0x10;//设T0为方式1,GATE=1;
- EA=1;
- TH1=0;
- TL1=0;
- ET1=1; //允许T0中断
- //开启总中断
- //===============================
- //PWM_ini();
- //===============================
- turn_right_flag=0;
- //=================================
- B: for(i=0;i<50;i++) //判断K3是否按下
- Delay1ms(1);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3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 if(P3_6!=0 )//当K3按下时,启动小车
-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蜂鸣器响一声
- BUZZ=0; //50次检测K3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 Delay1ms(50);
-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 //=======================================================================================================================
- while(1)
- {
- RX=1;
- StartModule();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hei电子下载附件…………

下载:
8、智能车超声波避障碍程序(用杜邦把P0.7引脚接到GND).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