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play]数字光强度+光照传感器BH1750FVI+模块+GY30 源程序 原理图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7-05-02):
今天看到了,所以,发出来了,光强度模块客户资料:
/*****************************************
* 基于AVR单片机GY-30模块通信程序                  *
* 功    能:IIC通信读取数据并显示        *
* 时钟频率:内部11.0592M                                                  *
* 设    计: 51黑电子论坛
* 编译环境:ICC-AVR7.14                                         *
* 实验环境:ATmega16+1602                             *
* 使用端口:PC0,PC1,PC6,PC7,PA4~PA7          *
* 参    考:莫锦攀实验程序24c02读取实验  *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I2C.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void conversion(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isplay[9]={0,0,0,0,0,' ','l','u','x'};//显示数据

/*********************************************
数据转换,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10进制
输入十六进制范围:0x0000-0x270f(0-9999)
结果分成个十百千位,以ascii存入显示区
**********************************************/
void conversion(unsigned int i)
{
           display[0]=i/10000+0x30 ;
    i=i%10000;    //取余运算
        display[1]=i/1000+0x30 ;
    i=i%1000;    //取余运算
    display[2]=i/100+0x30 ;
    i=i%100;    //取余运算
    display[3]=i/10+0x30 ;
    i=i%10;     //取余运算
    display[4]=i+0x30;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loat  lux_data;                   //光数据

         delay_nms(10);                    //lcd上电延时
         LCD_init();                       //lcd初始化
     i=I2C_Write(0x01);                //BH1750 初始化
         delay_nms(10);
        while(1){                          //循环
         i=I2C_Write(0x01);                //power on
         i=I2C_Write(0x10);                //H- resolution mode
         TWCR=0;                           //释放引脚
     delay_nms(180);                   //大约180ms
           if(i==0){
             lux_data=I2C_Read();          //从iic总线读取数值
                 lux_data=(float)lux_data/1.2; //pdf文档第7页
             conversion(lux_data);         //数据转换出个,十,百,千 位
                 LCD_write_string(7,0,display);//显示数值,从第9列开始
           }

    }
}

51单片机源程序(51 hei附件里面还有avr单片机的):
//***************************************
// BH1750FVI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4月20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完整资料下载:
【Realplay】数字光强度 光照传感器BH1750FVI 模块 GY-30

网友A:
为什么51的程序,lcd只显示 light:00000lx ?大神

网友A:
大神,为什么只显示 00000lx

网友B:
非常好,正好学习下

网友C:
这个文件不错,很有用

网友D(2017-06-18):
可不可以把你写这个程序的流程图发我看下

网友E(2018-03-06):
引用 网友A:
大神,为什么只显示 00000lx

我的也是,,求指教

网友F(2018-04-12):
程序只显示00000LX  按复位才能显示数据  数据也不随光强的改变而改变  只是每按一次复位键光强改变一次    大神求解

网友G(2018-09-13):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51的程序,lcd只显示 light:00000lx ?大神

你们能编译成功?为什么的编译都编译不了

网友G:
51的为什么我编译不了

网友H(2020-04-06):
protues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