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程序

楼主(2017-05-02):
对一个十字路口设置交通灯,实现以下功能:
    1.红灯,禁止;,黄灯,等待;绿灯,通行;
    2.同时利用数码管进行时间的显示;
    3.通过按键可选择进入紧急状态(红灯全亮)或解除紧急状态,以及调整通行的时间长短
    4.通过按键可以修改通行的时间(增加或者减少)

材料:
   stc10f08xe单片机一块儿,或者是一般的80c51单片机;4个8位共阴数码管;12Mhz晶振,电容等,led小灯12个,黄绿红各四个;导线若干

制作步骤:
1.搭建最小系统版(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烧写电路)
2.搭建外围电路(led小灯,数码管,按键)
3.测试板子好坏
4.编写程序烧写

注:
   1.由于我这块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对数码管采用推挽输出;
   2.我这块儿单片机在keil中没有相关头文件,建立工程时需要手动添加到工程目录下,
   3.附件压缩包中给出了需要的“stc10.h”这个文件
   4.程序代码在附件压缩包里面,名为“升级版交通灯”
以上便是所有制作步骤,希望对大家有用

板子原理图

程序

网友A:
楼主的源码:
/****************************************交通灯程序*********************************************/
/*
        功能:以南北方向为主干道,东西方向为次干道。
                        1、实现主干道通行15秒转通行注意状态,黄灯亮3秒。这段时间内次干道保持红灯常亮  (由数码管显示时间)
                        2、次干道通行10秒转通行注意状态,黄灯亮2秒。这段时间内主干道保持红灯常亮      (由数码管显示时间)
                        3、紧急按键按下,所有路口红灯
/************************************调用头文件、宏定义*****************************************/
#include<stc10.h>
#define D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void z1(void);//南北通
void z2(void);//南北注意
void z3(void);//东西通
void z4(void);//东西注意
void gb(void);         //全关
void jinji(void);//紧急状态,红灯全亮
void sm(void);   //键盘扫描
void plus();         //加一扫描
void minus();         //减一扫描
void plus2();
void minus2();
void timer(void);//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time1(void);//定义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display(void);//显示函数
void delay(uint a);//10ms延时函数
/*************************************定义数组,全局变量***************************************/
uint 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断码数组
uint y,gw,sw,gw2,sw2;                                                                  //全局变量
int time,s,times,time2,times2,time3;
/*********************************定义12个小灯、数码管位、按键*********************************/
/*************12个小灯*******************/     //数码管位选//   // 按键 //
sbit d1 =P2^0; sbit d2 =P2^1; sbit d3= P2^2;   sbit w1=P0^0;   sbit H1 =P3^6;        sbit H2=P3^7;
sbit d4 =P2^3; sbit d5 =P2^4; sbit d6= P2^5;   sbit w2=P0^1;   sbit key1 =P0^5;
sbit d7 =P2^6; sbit d8 =P2^7; sbit d9= P3^2;   sbit w3=P0^2;   sbit key2 =P0^6;
sbit d10=P3^3; sbit d11=P3^4; sbit d12=P3^5;   sbit w4=P0^3;   sbit key3 =P0^7;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s=18;
        time=15;
        time2=10;
        times2=12;
        y=0,s=0;   //定时器溢出计数初始化
        P1M1=0X00; //推挽输出,增加数码管亮度
        P1M0=0XFF;
        timer();   //启动定时器T1
        while(1)
        {
                z1();  //主干道通行,绿灯15秒
                z2();  //主干道注意,黄灯 3秒
                z3();  //次干道通行,绿灯10秒
                z4();  //次干道注意,黄灯 2秒
           }
}
/******************不同状态函数、定时器初始化、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z1(void)//南北通行,东西禁止
{
        while(s<time)
        {
                sm();
                plus();
                minus();
                if(TR1==1)
                {
                //蓝   /黄   /红
                d4 =0;d5 =1;d6 =1;//北
                d10=0;d11=1;d12=1;//南
                d7 =1;d8 =1;d9 =0;//东
                d1 =1;d2 =1;d3 =0;//西
                }
                sw2=(time-s)/10;  //数码管十位(南北主干道)
                gw2=(time-s)%10;  //数码管个位
                sw=(times-s)/10;
                gw=(times-s)%10;
                display();                  //显示
                gb();                          //关闭
        }        s=0;//对定时时间标志位清零重置
}
void z2(void)//南北注意,东西禁止
{
        time3=3;
        while(s<time3)
        {
                sm();
                if(TR1==1)
                {
                //蓝   /黄   /红
                d4 =1;d5 =0;d6 =1;//北
                d10=1;d11=0;d12=1;//南
                d7 =1;d8 =1;d9 =0;//东
                d1 =1;d2 =1;d3 =0;//西
                }
                sw2=(time3-s)/10;  //数码管十位(南北主干道)
                gw2=(time3-s)%10;  //数码管个位
                sw=sw2;                          //东西次干道
                gw=gw2;
                display();                  //显示
                gb();                          //关闭
        }        s=0;
}
void z3(void)//东西通行,南北禁止
{

        while(s<time2)
        {
                sm();
                plus2();
                minus2();
                //蓝   /黄   /红
                d4 =1;d5 =1;d6 =0;//北
                d10=1;d11=1;d12=0;//南
                d7 =0;d8 =1;d9 =1;//东
                d1 =0;d2 =1;d3 =1;//西
                sw2=(times2-s)/10;;                  //南北主干道
                gw2=(times2-s)%10;
                sw=(time2-s)/10;   //数码管十位(东西次干道)
                gw=(time2-s)%10;   //数码管个位
                display();                  //显示
                gb();                          //关闭
        }         s=0;
}
void z4(void)//东西注意,南北禁止
{
        time3=2;
        while(s<time3)
        {
                sm();
                //蓝   /黄   /红
                d4 =1;d5 =1;d6 =0;//北
                d10=1;d11=1;d12=0;//南
                d7 =1;d8 =0;d9 =1;//东
                d1 =1;d2 =0;d3 =1;//西
                sw=(time3-s)/10;   //东西次干道_数码管十位
                gw=(time3-s)%10;   //东西次干道_数码管个位
                sw2=sw;                            //南北主干道
                gw2=gw;
                display();                  //显示
                gb();                          //关闭
        }        s=0;
}
void jinji(void)//红灯全亮,其余全灭,紧急状态
{
         //蓝   /黄   /红
        d4 =1;d5 =1;d6 =0;//北
        d10=1;d11=1;d12=0;//南
        d7 =1;d8 =1;d9 =0;//东
        d1 =1;d2 =1;d3 =0;//西
}
void gb(void)//全部关闭
{
        //蓝   /黄   /红
        d4 =1;d5 =1;d6 =1;//北
        d10=1;d11=1;d12=1;//南
        d7 =1;d8 =1;d9 =1;//东
        d1 =1;d2 =1;d3 =1;//西
}
void delay(uint a)        //@11.0592MHz        10ms延时(使用烧录软件生成的延时代码)
{
        for(a;a>0;a--)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w1=0;                         //十位
        D=duan[sw];
        delay(1);
        w1=1;
        D=0X00;
        w2=0;                         //个位
        D=duan[gw];
        delay(1);
        w2=1;
        D=0x00;
        w3=0;                         //十位
        D=duan[sw2];
        delay(1);
        w3=1;
        D=0X00;
        w4=0;                         //个位
        D=duan[gw2];
        delay(1);
        w4=1;
        D=0x00;
}
void timer(void)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
{
        TH1=(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1=(65536-50000)%256;
        y++;
        if(y==20)
        {s++; y=0;}
}

void sm(void)//紧急状态扫描函数
{
        H1=0;                                        //按键另一端置0,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地,由原理图,没有按下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if(key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2);                        //消抖
                while(!key1)                        //松手检测
                TR1=!TR1;                        //关闭定时器
                while(key1==1)            //四个方向全为红灯,进入紧急状态
                {
                        gb();
                        jinji();                //打开紧急状态
                        gw=gw2=sw=sw2=8;
                        display();
                }
                while(key1==0)                //松手检测
                display();
                TR1=1;                           //打开定时器,跳出
        }
}
void plus()
{
        H1=0;                                        //按键另一端置0,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地,由原理图,没有按下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if(key2==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2);                        //消抖
        if(key2==0)
        {
        time+=1;
        times+=1;}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void minus()
{
        H1=0;                                        //按键另一端置0,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地,由原理图,没有按下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if(key3==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2);                        //消抖
        if(key3==0){
        time-=1;
        times-=1;}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void plus2()
{
        H2=0;                                        //按键另一端置0,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地,由原理图,没有按下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if(key2==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在这里相当于key5
        delay(2);                        //消抖
        if(key2==0)
        {
        time2+=1;
        times2+=1;}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void minus2()
{
        H2=0;                                        //按键另一端置0,当按键按下相当于接地,由原理图,没有按下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了
        if(key3==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这里相当于key6
        delay(2);                        //消抖
        if(key3==0){
        time2-=1;
        times2-=1;}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网友B:
原理图也一并贴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也一并贴一下,更好

原理图在附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 #include #define D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

这是干嘛呀,把程序粘贴到这儿

网友D(2017-09-18):
兄弟你这太坑了,一共就5个币子,看了之后不能下载,啥玩意啊

网友E(2017-11-29):
黑币不够了,好烦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E:
黑币不够了,好烦

黑币不够的话可以通过上传资料获取,上传你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整理上传,就会有很多黑币了

楼主(2019-12-24):
引用 网友E:
黑币不够了,好烦

应该没问题
看我另一个里面有全套资料,5个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