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LCD1602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2017-05-02):
单片机使用LCD1602接收串口数据
/*
晶振12MHz,波特率1200,
程序启动后单片机主动发出Hello Server,
PC使用串口助手应答单片机,
单片机收到数据后,不做任何修改返回PC。
使用LCD1602显示单片机接受到的数据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ata1[]="Hello Server";
sbit EN = P3 ^ 4;                //液晶使能端
sbit RS = P3 ^ 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3 ^ 6;                                //读/写选择端(H/L)

uchar num;
uchar count=0;
char a;
char old_CNT;
char CNT = 0;
bit flag;
char temp[16];
//作用:延时 z ms
//参数:z
//返回值: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 (x = z; x>0; x--)
        for (y = 110; y>0; y--);
}

//作用:写命令
//参数:
//返回值: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        //命令选择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使能E开
        delay(5);
        EN = 0;        //使能E关
        delay(5);
}

//作用:写数据
//参数:
//返回值: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 = 1;        //数据选择
        RW = 0;
        P0 = date;
        delay(5);
        EN = 1;        //使能E开
        delay(5);
        EN = 0;        //使能E关
}

//作用:LCD初始化
//参数:
//返回值:
void init_LCD()
{
        EN = 0;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
//作用:串口中断初始化
//参数:
//返回值:
void init_Serial()
{
    SCON=0X50;        //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SM0 = 0;
        //SM1 = 1;
        //REN = 1;
    TMOD=0X20;        //定时器 工作方式2
    TH1=TL1=230;//波特率为1200
    EA=1;                                        //开总中断
    TR1=1;                                //T1启动
    SBUF=data1[count];
    ES=1;                                    //开串口
}
//作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参数:
//返回值:
void S_proc() interrupt 4
{
    if(TI)                //发送结束
    {
        TI=0;
        if(count<12)
        {
            SBUF=data1[++count];
        }
    }
    else                //接收结束
    {
        RI=0;
        a=SBUF;                //存数据
        SBUF=a;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temp[CNT++]=a;
                                flag = 1;
    }
}
//作用:主函数
//参数:
//返回值:
void main()
{
                int i;
                init_Serial();
                init_LCD();
    while(1)
                {
                                // LCD显示
                                write_com(0x80);
                                if(flag)
                                {
                                                //write_com(0x01);
                                                for(i=0; i<CNT; i++)
                                                {
                                                                write_date(temp[i]);
                                                                // temp[i] = ' '; temp[i] != '\0'
                                                                delay(5);
                                                }
                                }
                                old_CNT = CNT;
                                delay(100);
                                if(old_CNT == CNT)
                                {
                                                CNT = 0;
                                                flag = 0;
                                }
                }
}

含Proteus仿真

网友A(2018-01-07):
你的程序不能显示啊

楼主(2019-04-17):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不能显示啊

可以显示啊,附件中有仿真,你运行就可以看见了。如果是实物不能显示的话,你调节一下LCD的对比度呢。

网友B(2019-10-28):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啊,附件中有仿真,你运行就可以看见了。如果是实物不能显示的话,你调节一下LCD的对比度呢。

楼主你好,下载了你的程序 运行正常,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old_CNT = CNT;
                                delay(100);
                                if(old_CNT == CNT)
                                {
                                                CNT = 0;
                                                flag = 0;
                                }

这段代码当中 old_CNT=CNT  然后再判断的意思是什么没看明白。这里如果不加这个直接延时以后就是CNT置0,可以 吗?

网友C(2020-12-2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下载了你的程序 运行正常,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意思是  接收到的新数据如果与旧数据一样,标志位为0

网友D:
不错!对串口初始化做了一点修改,在普中A5成功运行

网友E:
大佬 这个51开发板可以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 这个51开发板可以做吗

应该可以,程序使用的功能、模块都是常用开发板具备的

网友F(2021-06-10):
在发送123456后如果之后发送222,就会显示222456;
一点修改建议:
128行                                               //write_com(0x01);
这一句如果不注释并且再加上一句将显示光标定在第一行的句子(write_com(0x80);)就可以在发送123456后发送222时正常显示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