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单片机定时器之间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7-05-02):
用一个光电传感器计数,还有蓝牙控制RGB灯的颜色,两个代码合在一起,分开代码都能用,合起来之后发现蓝牙这部分呢收不到数据,自己觉得是两个定时器之间存在冲突,
求教哪里出了问题!!!!

代码如下    大神帮指点下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unsigned char flag2s = 0;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jishu
        unsigned char str[] = "COUNT: ";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5;
        sbit red   = P2^0;
        sbit LED = P2^2;
        sbit red1 = P2^1;

        sbit RR = P3^5;
        sbit GG = P3^6;
        sbit BB = P3^7;

         int PWM_0 = 0;
         int PWM_1 = 0;
         int PWM_2 = 0;

        void InitLcd1602();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itoa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s[5]);
        void keepred();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color();
        void keepPWM();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t) //延时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 i<114; i++);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c = 0, i=0, j = 0;

                unsigned char s[5] ;
                unsigned char x[6] = "none";
                init();
            red = 1;
                red1 = 1;
                TMOD = 0x01;
                TL0 = 0xC9;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TR0 = 1;
                TR1 = 1;
                EA = 1;
                ET0 = 1;
                InitLcd1602();

                sec = 0;
                itoa(sec, s);
                LcdShowStr(8, 0, x);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LED = 0;
                 RI = 0;
                 tmp = SBUF;
                         ctrl();
                          delay(5);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
                        else
                                LED = 1;
                        keepPWM();
                        if(flag1s == 1 )
                        {

                                flag1s = 0;
                                sec++;
                        }
                        if(flag2s == 1 )
                        {

                            flag2s = 0;
                                if(sec > 0)
                                 sec--;
                        }
                        if(sec<=0)
                        {
                        sec = 0;
                        //LED = 0;
                        LcdShowStr(8, 0, x);
                        }
                         else
                        {

                        itoa(sec, s);
                        memset(s, '\0', 5);
                        delay(50);

                        }
                        if(RI == 0)
                        {
                                //LED = 1;
                                PWM_0 = PWM_0;
                                PWM_1 = PWM_1;
                                PWM_2 = PWM_2;
                                delay(5);
                        }
                }
        }
        void keepred()
        {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 = 0;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str++);
                }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
        }
        void itoa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len = 0;
            while(n != 0)
            {
                s[i] = (n  % 10) + '0' ;//算出字符
                n = n / 10;
                       i++;
            }
            s[i] = '\0';
            len = strlen(s);
            for(i = 0; i < len / 2; i++) //前后换顺序
            {
                temp = s[i];
                s[i] = s[len - 1 - i];
                s[len - 1 - i] = temp;
            }
                LcdShowStr(1, 0, str);
                LcdWriteCmd(0x01);
                LcdShowStr(1, 0, str);
                LcdShowStr(8, 0, s);
                s[0] = '\0';
        }
        void keepPWM()//保持输出
        {
                        if(PWM_0 <=0)
                        PWM_0 =0;
                        if(PWM_1 <=0)
                        PWM_1 =0;
                        if(PWM_2 <=0)
                        PWM_2 =0;
                        if(PWM_0 >=255)
                        PWM_0 =255;
                        if(PWM_1 >=255)
                        PWM_1 =255;
                        if(PWM_2 >=255)
                        PWM_2 =255;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1;
            else
                led=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白
                PWM_0 = 0;
                        PWM_1 = 0;
                        PWM_2 = 0;
                        //delay(3000);
                //send(tmp);
                break;
                    case '2':
                PWM_0 = 255-128;        //紫
                        PWM_1 = 255;
                        PWM_2 = 255-128;
                        //delay(3000);
               // send(tmp);
                break;
                           case '3':
                PWM_0 = 255;        //蓝色
                        PWM_1 = 255;
                        PWM_2 = 0;
                        //delay(3000);
               // send(tmp);
                break;
                    case '4':
                PWM_0 = 30;        // 浅蓝
                        PWM_1 = 100;
                        PWM_2 = 255;
                        //delay(3000);
              //  send(tmp);
                break;
                    case '5':
                PWM_0 = 255-33;        //        灰
                        PWM_1 = 255-33;
                        PWM_2 = 255-33;
                        //delay(3000);
              //  send(tmp);
                break;
                        case '6':
                PWM_0 = 254;        //        白
                        PWM_1 = 254;
                        PWM_2 = 254;
                        //delay(3000);
              //  send(tmp);
                break;
                        case 'a':
                        PWM_0=PWM_0+5;        //        jiaqiang
                        PWM_1=PWM_1+5;
                        PWM_2=PWM_2+5;
                        break;
                        case 'b':
                        PWM_0=PWM_0-5;        //  jianruo
                        PWM_1=PWM_1-5;
                        PWM_2=PWM_2-5;
                        keepPWM();
                        break;
                        case 'c':           //shanshuo
                        color();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PWM_0 = 0;        //hei
                        PWM_1 = 0;
                        PWM_2 = 0;
               // send(tmp);
                   break;
                   }delay(5);
        }
        void color()
        {
             while(RI==0)
                {
                PWM_0 = rand()%255;
                delay(2);
                PWM_1 = rand()%255;
                delay(2);
                PWM_2 = rand()%255;
                delay(2);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if (red == 0&&red1==1)
            {
                delay(99);
                        if(red1==0)
                flag1s = 1;
            }
            if (red1 == 0&&red == 1)
            {
                delay(99);
                        if(red == 0)
               flag2s = 1;
            }

                counter++;
                        if(counter >= 255) counter = 0;
                    if(counter >= PWM_0) RR = 0; else RR = 1;
                    if(counter >= PWM_1) GG = 0; else GG = 1;
                    if(counter >= PWM_2) BB = 0; else BB = 1;
        }

楼主:
问题就在蓝牙发送的数据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