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DAC试验程序 显示电压

楼主: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利用按键WK_UP和KEY0(或USMART)控制STM32内部DAC模块的通道1(PA4)的输出电压,通过ADC1的通道1(PA1)采集DAC的输出电压,在LCD模块上面显示ADC获取到的电压值以及DAC的设定输出电压值等信息。同时可以通过usmart调用Dac1_Set_Vol函数,来直接设置DAC输出电压。

注意:
1,DAC与ADC一样,参考电源来自VDDA,电压为3.3V。
2,请用杜邦线连接PA1和PA4,方便查看测试结果。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dac.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7
//DAC实验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8 t=0;
        u16 dacval=0;
        u8 key;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A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9");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WK_UP:+  KEY0:-");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DAC VAL:");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DAC 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ADC VOL:0.000V");
        DAC->DHR12R1=dacval;//初始值为0
        while(1)
        {
                t++;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if(dacval<4000)dacval+=200;
                        DAC->DHR12R1=dacval;                //输出
                }else if(key==KEY0_PRES)
                {
                        if(dacval>200)dacval-=200;
                        else dacval=0;
                        DAC->DHR12R1=dacval;                 //输出
                }
                if(t==10||key==KEY0_PRES||key==WKUP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DHR12R1;
                        LCD_ShowxNum(124,150,adcx,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7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7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1,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9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9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