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烧录程序总是失败

楼主(2017-05-02):
一直提示下载失败,请查看是否有新款软件。MCU检测单片机型号也是正确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使用万能驱动

网友B:
下载不稳定吧,你串口引脚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电源干扰很大。

网友C:
可以升级烧录软件试试,或者换普中的烧录软件(最新版)。

网友D:
你破解了吗

网友E:
改一下下载的波特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