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头文件中是否需要包含reg52.h

楼主(2017-05-02):
比如自己写头文件lxxx.h和xxx.c,此时主程序main.c中已经有

那么在xxx.h和xxx.c中是否还需要也加#include<reg52.h>?不加的话是否可以运行,加上之后会不会重复包含?

新手有点迷糊,希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已经不需要添加了

网友B:
要加头文件的

网友B:
要加头文件 , 你在子程序中也用到了  不然会报错

网友C:
加头文件是必须的,可在主程序中加,也可在自己写的头文件中加。

网友D:
所有的都要带这个

网友E:
如果是89C52就需要写。

网友F:
需要的 亲

网友G:
这个要看情况来的

网友H:
两者加也可以不加,一般里面会有ifdef endif这种宏定义,不会重复

网友I:
需要的,一般

网友J:
需要不然会报错

网友K:
51的话,是需要加头文件的

网友L:
要 的  比如宏定义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M:
需要也加#include<reg52.h>

网友N:
当然要了,这就相当于告诉单片机,我要写一段你的程序啦

网友O:
#ifndef __STC89C5xRC_RDP_H_
。。。。
。。。。#endif
头文件开头结尾,一般这样写,就是为了防止重复包含的

网友P:
都要加这个头文件的  不然里面一些宏定义和函数没办法使用

网友Q:
要加,#include <reg52.h>,其余写#include "xxxx"

网友R:
都是要加的  尤其是项目化管理的时候

网友S:
您需要添加的~ 而且在keil中可以打开看regx.h
/*--------------------------------------------------------------------------
REG51.H

Header file for generic 80C51 and 80C31 microcontroller.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REG51_H__
#define __REG51_H__

/*  BYTE Register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BIT Register  */
/*  PSW   */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P    = 0xD0;

/*  TCON  */
sbit TF1  = 0x8F;
sbit TR1  = 0x8E;
sbit TF0  = 0x8D;
sbit TR0  = 0x8C;
sbit IE1  = 0x8B;
sbit IT1  = 0x8A;
sbit IE0  = 0x89;
sbit IT0  = 0x88;

/*  IE   */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  IP   */
sbit PS   = 0xBC;
sbit PT1  = 0xBB;
sbit PX1  = 0xBA;
sbit PT0  = 0xB9;
sbit PX0  = 0xB8;

/*  P3  */
sbit RD   = 0xB7;
sbit WR   = 0xB6;
sbit T1   = 0xB5;
sbit T0   = 0xB4;
sbit INT1 = 0xB3;
sbit INT0 = 0xB2;
sbit TXD  = 0xB1;
sbit RXD  = 0xB0;

/*  SCON  */
sbit SM0  = 0x9F;
sbit SM1  = 0x9E;
sbit SM2  = 0x9D;
sbit REN  = 0x9C;
sbit TB8  = 0x9B;
sbit RB8  = 0x9A;
sbit TI   = 0x99;
sbit RI   = 0x98;

#endif
它是对单片机的每个管脚的定义

网友T:
头文件中如果用到了单片机的资源,比如IO口,内部寄存器等等就必须要添加,你可以打开头文件看看,里面就声明了单片机内部的资源,你要使用当然要调用。

网友U:
需要添加

网友V:
最好还是加

网友W:
应该需要吧

网友X:
要加的 ,试试吧

网友Y:
需要添加,不添加应该会报错

网友Z:
不需要  程序开头有就行    编完程保存时有    .c  文件就行

网友AA:
.c一般需要,.h可加可不加

网友AB:
不用全加,加上也不会重复

网友AC(2019-07-17):
要加上去,因为多文件编程时每个文件先编译后连接。所以只要你头文件对应的c文件里有用到reg52.h头文件就必须加上去。但c文件中只要加自己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另外,多次加入reg52.h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有宏定义预处理程序,不会重复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