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不用延时的软件消抖程序呀

楼主(2017-05-02):
有延时的消抖,会让程序执行中断不好用啊,求一个不用延时的软件消抖程序。

网友A:
消抖的作用不仅仅是消抖,还防止误触发。

你可以去掉延时和再次检测(确认不是误触发)试一试。当触发按键执行完按键服务程序前不再检测按键即可,当然使用中断方式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