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直线插补 51单片机能够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5-03):
急求!急求!步进电机是两个45bf005-2型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用ULN2003a,51单片机能够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画圆弧,可以的话可以给报酬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不仅可以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再多也行啊。

楼主:
我只知道一个的#include<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uchar phasecw[3] ={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C-B-Auchar phaseccw[3]={0x01,0x02,0x04};//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ms延时函数void Delay_xms(uint x){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顺时针转动void MotorCW(void){ uchar i; for(i=0;i<3;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3);//转速调节  }}//逆时针转动void MotorCCW(void){ uchar i; for(i=0;i<3;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3);//转速调节  }}//停止转动void MotorStop(void){ MotorData=0x00;}//主函数void main(void){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仅可以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再多也行啊。

#include<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uchar phasecw[3] ={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C-B-Auchar phaseccw[3]={0x01,0x02,0x04};//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ms延时函数void Delay_xms(uint x){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顺时针转动void MotorCW(void){ uchar i; for(i=0;i<3;i++)  {   MotorData=phasecw;   Delay_xms(3);//转速调节  }}//逆时针转动void MotorCCW(void){ uchar i; for(i=0;i<3;i++)  {   MotorData=phaseccw;   Delay_xms(3);//转速调节  }}//停止转动void MotorStop(void){ MotorData=0x00;}//主函数void main(void){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我只知道控制一个的,你有没有具体的控制两个电机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