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四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7-05-03):
51单片机怎么控制四个直流电机

网友A:
stc12c5a60s2单片机有两路硬件PWM,还有两路要用定时器做出脉宽

网友B:
必须采用电机驱动啊  ,通过驱动连接四个电机 ,实现电机的功能。

网友C:
看你怎么控制啦  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电机 调速还是不调速

网友D:
分别输出4路PWM波

网友E(2019-02-07):
不要说4个,再多也不是个事

网友F:
这个问题基本不就是利用单片机的四个输出端分别控制电机的什么时候通和什么时候断吗?看来不复杂。关键是我不会用单片机!^_^,,,,,,,,,,,

网友G:
俩个驱动,4个电机只要你还有接口,多少个都不是问题

网友H:
电机驱动模块不好用吗,哈哈  PWM调速

网友I:
一个I/O口就能加三极管驱动一个电机,你才4个算不了什么,代码写到定时器里,PWM控制不会干扰.
在定时器内
mat1++;
mat2++;
mat3++;
mat4++;......................
控制这些变量操作输出I/O口就OK

网友J:
用两个L298N

网友K:
可以分成左边一路右边一路,两边进行控制

网友L:
我想控制交流异步电机,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