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蜂鸣器12864显示温度和报警 keil源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5-03):
电机蜂鸣器12864显示温度和报警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key.h"
#include "12864drive.h"
sbit k1=P1^2; //加
sbit k2=P1^3;  //确认
sbit k3=P1^5;  //键
sbit k4=P1^7;                //模拟
unsigned char flag_add;
unsigned char flag_sure;
unsigned char flag_subb;
unsigned char flag_test;
static unsigned char sure_num;
unsigned char flag;

int re_ge=0; //电阻个位
int re_shi=0;
int re_bai=5;

unsigned int re_adds; //个位加 十位加 百位之和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5000;
                while(i>0)i--;
}

void key_sm()//键盘检测函数
{
        if(k1==0)
        {

                delay();
                if(k1==0)
                {

                        while(!k1); //松手检测
                                flag_add=1;
                        return;
                }

        }
                if(k2==0)
        {

                delay();
                if(k2==0)
                {

                        while(!k2);
                                flag_sure=1;
                        return;
                }

        }
                if(k3==0)
        {

                delay();
                if(k3==0)
                {

                        while(!k3);
                                flag_subb=1;
                        return;
                }

        }
                if(k4==0) //模拟按键没有松手检测
        {
                        flag_test=1;
                        return;

        }
}

void keydo() //键盘处理函数
{
        key_sm();    //键盘检测

        if(flag_sure==1) //当确认键被按下
        {
                sure_num=sure_num+1;
                flag_sure=0;                //必须清零不然会一直执行
        }

        if(sure_num==0)
        {
                                Displayen(1,0,16,re_bai,0); //第一页 第一排 第二列 显示电阻的百位 最后的0代表不反显
                                Displayen(1,0,24,re_shi,0);////第一页 第一排 第三列 显示电阻的百位 最后的0代表不反显
                                Displayen(1,0,32,re_ge,0);

        }else if(sure_num==1)  //第一次确认键被按下
        {
                                Displayen(1,0,16,re_bai,0);
                                Displayen(1,0,24,re_shi,0);
                                Displayen(1,0,32,re_ge,1);        //第一页 第一排 第三列 显示电阻的百位 最后的1代表反显
                flag=1;

        }else if(sure_num==2) //第二次确认键被按下
        {
                                Displayen(1,0,16,re_bai,0);
                                Displayen(1,0,24,re_shi,1);
                                Displayen(1,0,32,re_ge,0);
                flag=2;

        }else if(sure_num==3)
        {
                                Displayen(1,0,16,re_bai,1);
                                Displayen(1,0,24,re_shi,0);
                                Displayen(1,0,32,re_ge,0);
                        flag=3;

        }else if(sure_num==4) //第四次确认键被按下
        {
                                sure_num=0;
                        flag=4;

        }

        if( flag==1) //第一次确认键被按下
        {

                        if((flag_add==1)&&(flag==1)) //如果按下的的是加
                        {
                                        flag_add=0;
                                        re_ge=re_ge+1;

                        }

                        if((flag_subb==1)&&(flag==1)) //如果按下的的是减
                        {
                                        flag_subb=0;
                                        re_ge=re_ge-1;

                        }
                        if(re_ge>9)
                        {
                                re_ge=0;
                        }
                        if(re_ge<0)
                        {
                                re_ge=9;
                        }

        }

                if( flag==2)
        {

                        if((flag_add==1)&&(flag==2))
                        {
                                        flag_add=0;
                                        re_shi=re_shi+1;

                        }

                        if((flag_subb==1)&&(flag==2))
                        {
                                        flag_subb=0;
                                        re_shi=re_shi-1;

                        }
                        if(re_shi>9)
                        {
                                re_shi=0;
                        }
                        if(re_shi<0)
                        {
                                re_shi=9;
                        }

        }

        if( flag==3)
        {

                        if((flag_add==1)&&(flag==3))
                        {
                                        flag_add=0;
                                        re_bai=re_bai+1;

                        }

                        if((flag_subb==1)&&(flag==3))
                        {
                                        flag_subb=0;
                                        re_bai=re_bai-1;

                        }
                        if(re_bai>9)
                        {
                                re_bai=0;
                        }
                        if(re_bai<0)
                        {
                                re_bai=9;
                        }

        }

仿真工程文件及源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