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频率 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哪个大神可以帮我看下这个单片机测量频率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吗?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f;
bit rflag = 0;             //设置周期标志
void control(void)
{
       TMOD = 0x01;      //gate=0,方式116位定时计数器INT0 为1是启动定时器
       IT0 = 1;     //脉冲方式(后沿负跳有效)进入中断
       TH0 = 0;TL0 = 0;设置初值
      P3_2 = 0   //触发器清零
       TR0 = 1; //TR0 = 1,才允许T0计数
       EX0 = 1; //只开外部中断0
       EA = 1; //开总中断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INTO中断服务
{
       EA = 0;
       TR0 = 0;//禁止T0计数
       count = TL0 + TH0 * 256;//取计数值
       rflag = 1;                  //设标志
}
main()
{
While(1){
f=1/count;
      if(rflag){
      rflag = 0
       TH0 = 0;TL0 = 0;设置初值
       TR0 = 1; //TR0 = 1,才允许T0计数
       EX0 = 1; //只开外部中断0
       EA = 1; //开总中断
}
}

网友A(2017-05-03):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3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f=1/count;f不会是0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1/count;f不会是0么??、

你提的问题似乎是数学问题!还2个问号!问题严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1/count;f不会是0么??、

"f=1/count;f不会是0么??、"    还获黑币奖励? count定义uint ,f会是0么?   这是数学问题 。

网友C:
测量频率,你的思路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