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从000到999之间以1%秒速度运行

楼主(2017-05-03):
学习单片机的作业题源码+PROTEUS仿真,欢迎下载。
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从000到999之间以1%秒速度运行,
    当按下一个独立键盘时跑表停止,松开手后跑表继续运行。
    (用定时器设计表)。用另外三个独立键盘实现按下第一个时计时停
    按下第二个时计时开始,按下第三个是计数值清零从头开始。

单片机源程序:
/**************************************************
                                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从000到
                                999之间以1%秒速度运行,当按下一个
                                独立键盘时跑表停止,松开手后跑表
                                继续运行。(用定时器设计表).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ai,shi,ge,xx;
uchar a;
sbit du=P2^6;
sbit we=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

/*****************************

                                        T0定时器10ms

******************************/
void ding()
{
        TMOD=0x01;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EA=1;
        ET0=1;
        TR0=1;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chushihua()
{
        xx=0;
        du=1;
        P0=0xff;
        du=0;
        we=1;
        P0=0xf8;
        we=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

                                                        显示函数

**********************************************/
void xianshi(uchar b,uchar s,uchar g)
{
        bai=xx/100;//百位运算
        shi=xx%100/10;//十位运算
        ge=xx%10;//个位运算

        we=1;
        P0=0xfe;
        we=0;
        du=1;
        P0=table[b];
        du=0;
        P0=0xff;//防止位未选数码管隐约亮
        delayms(5);

        we=1;
        P0=0xfd;
        we=0;
        du=1;
        P0=table[s];
        du=0;
        P0=0xff;
        delayms(5);

        we=1;
        P0=0xfb;
        we=0;
        du=1;
        P0=table[g];
        du=0;
        P0=0xff;
        delayms(5);
}

/*******************************

          键盘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TR0=0;
                        do
                                {
                                        xianshi(bai,shi,ge);
                                }
                                while(!k1);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松开按键后定时器重装初值
                                TR0=1;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
                                                  TR0=0;
                                                        do
                                                        {
                                                   xianshi(bai,shi,ge);
                                      }
                                                        while(TR0==1);
                                          }
                                  }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
                                                TH0=(65536-9216)/256;
                                                TL0=(65536-9216)%256;
                                                TR0=1;
                                        }
                          }
                        }
                        if(TR0==0)
                        {
                                        if(k4==0)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
                                                                xx=0;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ding();
        chushihua();
        while(1)
         {
                  keyscan();
                        xianshi(bai,shi,ge);

下载:

网友A(2018-06-04):
可以啊,这个思路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改进,可以回去试试。

网友B(2018-11-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4 = P3^3;

uchar tt,num,bai,shi,ge;
u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init();
void keys();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init();
        while(1);
}

void init(){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00)/256;
        TL0 = (65536 - 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num = 0;
        tt = 0;
        bai = 0;
        shi = 0;
        ge = 0;
        wela = 1;
        P0 = 0xf8;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0x3f;
        dula = 0;
        delay(5);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0)/256;
        TL0 = (65536 - 1000)%256;
        tt++;

        if(tt == 1) {
                num++;
                if(num == 99)
                        bai++;
                if(bai == 10){bai = 0;}
                if(num == 100){
                        num = 0;
                }
                tt = 0;
            shi = num/10;
            ge = num%10;
                display(bai,shi,ge);
                keys();
        }
}

void keys(){
   if(key1 == 0){
                delay(5);
                if(key1 == 0){
                        TR0 = 0;
                        while(!key1)
                                display(bai,shi,ge);
                        delay(5);
                        if(key1 == 1){TR0 = 1;}
                        }
                }
        if(key2 == 0){
                delay(5);
                if(key2 == 0){
                        TR0 = 0;
                        while(!key2)
                                display(bai,shi,ge);
                        delay(5);
                        while(!key2);
                                //display(bai,shi,ge);
                        while(key2!=0&&key3!=0)
                                display(bai,shi,ge);
                }
        }
        if(key3 == 0){
                delay(5);
                if(key3 == 0){
                        display(bai,shi,ge);
                        num = shi * 10 + ge;
                        TR0 = 1;
                        while(!key3)
                                display(bai,shi,ge);
                        delay(5);
                        while(!key3);
                }
        }

        if(key4 == 0){
                delay(5);
                if(key4 == 0){
                wela = 1;
                P0 = 0xf8;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0x3f;
                dula = 0;
                delay(5);
                num = -1;
                bai = 0;
                while(!key4);
                delay(5);
                while(!key4);
                }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dula = 1;
        P0 = table[bai];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delay(5);

        dula = 1;
        P0 = table[shi];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d;
        wela = 0;
        delay(5);

        dula = 1;
        P0 = table[ge];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b;
        wela = 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10; y > 0;y--);
}

网友C:
怎么做一个可预置计数器?